当油缸杆外伸时和收缩时, 油缸杆提供的力(推力和拉力)大小是不是一样?

楼主(2012-06-01):
上面液压图为设备上液压动力系统液压图,因为对液压并不了解,
所以想求助下各位,根据上面原理图,当油缸杆外伸时和收缩时,
油缸杆提供的力(推力和拉力)大小是不是一样?能调节哪个阀
来改变这个力的大小?或者可以分别改变拉力和推力?

网友:
当然不一样!这有疑问吗?

网友:
初来乍到,不知道楼主想调价液压缸来实现什么目的,在液压系统能提供足够动力的前提下,负载决定压力。所以杠杆在伸出或收回时提供的力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至于你说的调节液压缸的压力,目前你的液压系统里,控制压力的阀只有一个溢流阀,可以通过设定溢流阀的开启压力来调节整个液压系统的压力从而控制液压缸的力

网友:
自己算下不就知道了,压力乘以面积

网友:
理论上油缸的推力大于拉力。但可以使推力和拉力一样这时的推力小于设计推力。你的原理图上有两个压力继电器,通过它可以调节两边的力

网友:
力=压力*面积,楼主可以改变变量来实现想要达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