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数控车刀片在粗车上的应用

楼主(2012-06-01):
数控车的效率之高众所周知,只是在一些大切削量的场合大部分还是采用普通车床,用手工刃磨的方式加工 。在此建贴 ,请实际应用数控车刀粗车的师傅们举例,供大伙参考。

如:加工直径100 的45#圆钢 ,车削外径  ,单边切深5毫米,普车刃磨的话 转速220  进给0.4应该差不多。

    大伙都说说如果用数控的话,用什么槽型的刀片 、转速进给 都能到多少?

网友A:
关键还是在于你的机床刚性如何?机床刚性好的话,可以用WNMG080408的刀片,东芝的我们常用,可以选TM槽型,单边3mm 转数S380,进给每转0.35-0.4mm 或是用SNMG120408的TM槽型刀片
机床刚性差的话就没办法了,单边2mm最多了上述的两款刀片都可,不过刀尖角要用04的了。进给也只能将到每转0.2左右
个人心得。欢迎拍砖

游客

网友:
东芝的ns530材质精车常用 槽型是ts的 ,有机会试试tm槽型的粗加工 值得借鉴

网友:
我们这那些干30普车的老师傅粗车外圆一刀20多个米,走刀0.5左右。都是用手磨刀。机夹刀这里一般没用的

网友B:
目前为止没有发现适合大切深槽型。3-5毫米对普车来说是小意思,在140上可以吃15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为止没有发现适合大切深槽型。3-5毫米对普车来说是小意思,在140上可以吃15毫米。

说到点上了 关键是槽型 能适合排屑,不然机床加工起来明显费劲 ,车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还是在于你的机床刚性如何?机床刚性好的话,可以用WNMG080408的刀片,东芝的我们常用,可以选TM槽型, ...

你要用TM槽型的话,最好用T9025材质做粗车

网友:
我这边情况是,直径120,45#调质料,单边3.0,走刀0.25,转速350,用的是TNMG160408,开槽三角刀片,东芝NS530,三菱NX2525,住友A1200的都用过,感觉差不多,一片刀片能干200件左右(6个角都磨损掉),主要是发现刀尖磨损了就得马上换面,再用就有碎的危险。我用的是经济型的数控车(就是本地企业自己组装的),价格便宜,刚性多好就谈不上,也不可能像普车那样一刀吃个5,6厘(单边),主要的好处我觉得是:操作比较傻瓜化,不用磨刀,节省时间。

游客

网友:
够详细,像这种开槽的刀片w型的有吗 那样强度会不会好点
你用的是金属陶瓷的刀片,不适合做粗加工,易崩。而且TNMG的刀片强度也不够,一般也就切2~3mm。你换涂层硬质合金金的WNMG或者CNMG刀片试试,同样的参数,寿命不知道要增加多少倍的。

网友:
普车拉毛刀切深比较大,但是转速比较低,进给和数控的差不多,所以效率不会比数控高。
同样的加工长度F200走一刀一定比F500走两刀时间短吗?

网友:
关键是槽型 能适合排屑,不然机床加工起来明显费劲

网友:
我们这边在数控上粗车都是用自己焊的焊接刀头,槽型可以随便磨。生产效率要比用数控刀头提高2-3倍。

网友C:
100的外径,单边切深5mm,转速220,进给0.4,按照长度100计算,焊接刀的理论加工时间为:
100/(220*0.4)=1.14min。

数控刀参数:切深2.5mm,进给0.3,转速600
理论加工时间:100*2/(600*0.3)=1.11min。

1.14分钟比1.11快吗?

焊接刀因为切深比较大,转速很难开快,这个线速度有近70m/min了。
但是常用的机夹刀因为刃口强度好,转速可以开很快,但是因为刀片刀杆是分体的,所以切深和进给比不了焊接刀。但是从整个切削效率上不会输于焊接刀。

重点:焊接刀的经济型比机架刀好太多了,尤其是在粗车这种不需要尺寸精度和表面质量的状况下!!!
而且,机夹刀也有大刀片,但是因为刀片刃口强度大,所以对设备功率的要求比较高。立车上的大刀片一刀切10mm,进给1.0mm/rev小意思。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步进的像这样切不会丢步吗/
开粗而已,我用步进电机的行不?还有,别太迷信那些大牌了。株洲的用好了也不差多少的。
45#100的直径开600转我支持,因为我这里220直径数控车上开S550。但单边吃2.5 F开0.3除非山特,山高或肯纳刀片,再就是国产经济型数控车按这个速度根本没这个刚性来达到这个参数,说了难听点这样的机床能给你玩几天
焊接刀的经济性只限于这种大余量的开粗,焊接刀不算磨刀,换一下加对刀,试切,熟手也要5分钟吧,换个刀片1分钟够了吧,半精车都不用对刀,省了4分钟,一个刀片算4个角,省16分钟,做的东西够买个刀片了。
加工毛坯外表面 数控刀片开到你的转速600,单边2.5毫米 进给0.3,冷却充足 实际使用过转速500 刀片是非常不耐用的,火星乱冒 ,大家可以试试,我用的刀片是wnmg080408 t9015 东芝刀片
还是比较精辟的,我顶!

网友C:
而且,就按照LZ的切深和进给,机夹刀也有对应刀具,而且切削速度可以还能提高到一倍。
140m/min的线速度,单边5mm,进给0.4
我有在做石油管粗车时使用过,不过这种刀不是每家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就按照LZ的切深和进给,机夹刀也有对应刀具,而且切削速度可以还能提高到一倍。
140m/min的线速度, ...

这师傅说的在理,学习了  具体给大伙列出几款经典的粗加工刀片型号,槽型 品牌等供实际应用,大伙有机会都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目前为止没有发现适合大切深槽型。3-5毫米对普车来说是小意思,在140上可以吃15毫米。

6140上单边的背吃刀量不可能15个毫吧,那主切削刃的长度才多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的外径,单边切深5mm,转速220,进给0.4,按照长度100计算,焊接刀的理论加工时间为:
100/(220*0.4)=1 ...

说的不错 赞一个

网友:
来吸收点经验,对刀具很感兴趣。

网友:
高速转速,快走刀,小背吃刀量。这是西方目前的发展方向。但对刀具要求很高。费用也贵。就锻铸件,粗车,还是普车更经济。毕竟大型锻铸件粗车是断续车,冲击大,毁机床。

网友:
开粗用过山特一款刀片,具体记不得了,是VN形状的,比一般刀片要厚,单边切3MM,走刀0.7,估计到0.8没问题,不过已经达到客户的节拍了,就没再试,切的材料是锻钢的,估计那种厚刀片是专门用来开粗的。

网友:
如果正常情况下锻打的45#钢一刀最少车起毛胚用机夹刀片,车外圆走刀小于0.45吃到深度单边5到7mm,外圆100的280到350转左右,端面4到5个走刀0.6是可以的,前提机床刚性允许下

网友E:
顺便介绍款常用刀片山特维克可乐满三角形涂层刀片可用6个角,一片抵三片,使用寿命长,车不锈钢可以说是吃豆腐断屑性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6140上单边的背吃刀量不可能15个毫吧,那主切削刃的长度才多少呀

25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便介绍款常用刀片山特维克可乐满三角形涂层刀片可用6个角,一片抵三片,使用寿命长,车不锈钢可以说是吃豆 ...

既然介绍 就把型号列出来

游客

网友:
臭啊 实在是臭啊
客服电话自己问去!

网友:
数控车的进给与转速是可以成比例的,也就是说转速越快,走刀也跟着快。大切削量的东西最好用G96模式,这样每刀所承受的切削力比较均匀。直径100MM的45#钢材,G96 M3 S200用TNMG160408 T9025东芝刀粒,每次切深3.5MM,走刀F0.28没有问题。转速前面用G50 1500限制转速。这样加工时直径时,会自动调整切削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