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一批管材,生锈位置都是在管的内壁中部,怎么办

楼主(2012-06-01):
手上有一批管材,材料10#钢,表面镀锌,管内壁不施镀,环境干燥,但内壁还是生锈了,生锈位置都是在管的中部,管长80mm,外径8mm,内径6mm。(月交货量较大)
请教坛内高手指点一二。希望从根本改善。
   谢谢!!
注:涂防锈油效果不显著,还是会有生锈的;

网友A:
酸洗钝化,我公司的10#钢产品就是这样的

网友:
磷化封闭处理 也能改善测现象 我司很多为电镀的产品 除不锈钢外 都是这样弄的

网友:
磷化 不需要的 别的

网友:
可以酸洗磷化,效果很好的.

网友:
酸洗磷化,是有效的方法

楼主:
嗯,谢谢各位,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酸洗钝化,我公司的10#钢产品就是这样的

还要对表面进行镀锌的呀,而锌易溶于酸,尽管酸洗后可中和,水洗,基体表面生成的致密钝化膜是否会对镀锌效果有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