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数车刀架问题

楼主(2012-06-01):
沈阳四工位刀架,初始经常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刀架不能换位现像,拆修后工作正常。工作一天左右吧,出现刀架旋转不到位的情况,但在解除报警(复位)后可以正常工作,当时因手上有活就让操作工坚持下,之后就出现了现在这情况,刀架旋转过位,且无反转信号,个人怀疑为编码器问题,不知道有否不同的意见?

网友:
沈阳的刀架就是那样 是需要磨合的 ,开始新的一般都不准 ,你自己经常微动一下发信盘即可,不准你就动一动 ,已成为我们那一句玩笑话了,不过用过一段时间后 ,沈阳的刀架还是很皮实的 抗撞击

楼主:
都老的不能再老的床子了,去年五月换了套推力轴承,用了近一年吧,这不又出问题来了,

网友:
这鸟刀架,烦,我家也是

网友:
国产四工位电动刀架都是这毛病,习以为常。

网友:
还是新的好

网友:
4工位刀架无编码器吧?不反转的话就是霍尔元件坏了,或者此刀位的线有问题。刀架旋转找不到刀位信号超过时间就报警停止了。
  n2 }3 |* S3 v5 t收信式的没见过,可以把坏的刀位的那条线换到好的刀位就可以知道是线还是霍尔元件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给你几条思路:第一,检查刀架定轴,看定轴有没有径向晃动。第二,检查两个定位销的安装位置是否正确。从机械上排除故障原因后再从霍尔开关,系统方面检查

楼主:
刀架反转信号有的,反转接触器也吸合,但电机没有反转,发信盘明天能到,偷下懒,明天一起查了

网友:
估计是24v那根线是否虚接,还有就是感应不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