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道高中数学题

楼主(2012-06-01):
          1。分式的极限。
        下面这道求分式的极限问题,书上的参考答案是(4/3),但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求解答过程:

   2。二项式系数的性质。
          这一块的内容基本就弄晕了,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1)求证:

         (2)求证:

        3.立体几何.
         这是一道基本的练习题:已知正方体ABCD-A’B’C’D’的棱长为1,求直线DA’与AC的距离。

         答案是可以算出来为(√3)/3,就是一直找不准与DA’和AC同时垂直的那条直线的位置,例如用三维软件把这条
直线画出来,我试了好几次,没成功。

         期待高手解答,感激不尽!

         补充一点:这几个问题是我学习过程中难于理解的,问不着老师,在网上也找不到答案,万不得已才发到这里来求教。社区高手如云,希望有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其实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发这样一个帖子,突发奇想?还是别人问你的?

游客

网友:
没有什么目的,只是自己无法解决了,在网上也找不到答案,只好发这来了。

网友A:
试试那道立体几何

把B、D,A'、B连起来,取A'B的中点,连接该中点和DB的中点的线就平行于A'D了。然后求这两条线的距离就成了。

游客

网友:
不好意思,这个图是有误的,不看也罢。
可以运用投影的方法把它转化成平面图形求距离,这样比较简单。
感谢解答!有点小误差而已,设AC与BD的交点为O,这样算出来的距离实际是DO的长度。
它是异面直线的距离!要找到共垂线,中点的连线不是公垂线。
你来个正解?
错了所以就不对。
怎么我计算出来是(√6)/4???

网友:
第一题很简单。分子的极限是2,分母的极限是3/2,相除后即为4/3。

游客

网友:
感谢指点,是不是上下两部分的分式中,因为分子的幂次比分母的幂次高1次方,所以分式的极限就是其指数的底数(2和3)?想通了,豁然开朗啊!一直被书上“分子的次数高于分母的次数,极限为无穷”给迷惑了,谢谢啊!

网友:
大侠高手!再请教您图上“A'D上添的垂直于地面的线”是怎么确定它的位置的?
你的貌似也不对啊,结果和我那个一样啊。是不是你那条A'D上添的垂直于地面的线有问题啊?
好吧,我承认我老了。嘿嘿。

网友:
第一题:分子分母都除以2的(N-1)次幂,都除以3的(N-1)次幂  化简下 结果就出来了

网友:
小雷。正方体那个题,两直线间的距离,实际上是求一个三棱锥的高。用体积相等,求高的方法。

游客

网友:
三棱锥?不太明白,距离已经算出来了,只是无法在空间里定位那条代表距离的公垂线。

网友:
好象没看清楚?谢谢兄弟热心助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那道立体几何

把B、D,A'、B连起来,取A'B的中点,连接该中点和DB的中点的线就平行于A'D了。然后求这 ...

它是异面直线的距离!要找到共垂线,中点的连线不是公垂线。

楼主:
先感谢各位的细心解答,今晚网络出了点小问题,手机上不太方便,明天给各位大侠加分。

游客

网友:
重在参与,大家一起讨论,都是出了力帮助了在下,加分只能算是给各位大侠的浅薄回报。
没解决问题没脸拿分啊。。。

网友:
我倒是从网上找到了解答:
http://www.chinaqking.com/yc/2011/177365.html

游客

网友:
这上面的解法挺全面的,让人受益匪浅,感谢分享!

网友:
你们真强, 我发现自己一元二次方程都不会解了。

游客

网友:
一元二次方程是初中的知识了。

网友:
這些東西很久不用都忘得稀裡嘩啦了

网友:
我会做第一题,其它题目的公式都忘记了
分开计算:分子的极限值为2
                 分母的极限值为3/2
                 结果为4/3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失误了。按图中方式并不能求得,因为列方程后未知数都互消了。可按下图再画多一投影才可求得。

以下简略说明过程:
设HI为所求,KI为其在底面投影,HJ为其在侧面投影。HK⊥AD,KI⊥AC,  JI⊥AD。
因图为正方体,各面对角线平分后为45度,所以有KD=HK=JK,AJ=JI=JK,即KD=AJ=JK=1/3,HK=1/3
那么KI=√2JK=√2/3
那么HI=KI平方+HK平方 再开方,代入以上数值结果为√3/3

游客

网友:
解答得很好。

网友:
这么多年没学了  都忘了

网友(2012-08-07):
都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2012-09-14):
用向量法做

网友:
不会发图片

网友:
源文件--SW的

网友(2012-12-03):
表示不明白!难怪我上了这么差的大学!

网友:
立方体那题可以以D点建立空间直角坐标系   然后分别写出坐标   代入公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