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床车锥度问题

楼主(2012-06-01):
有两根套装轮轴,上面有个锥度1:10的,大头100,锥长165.
拖板角度大概是2.86左右吧,但是精车时有没有什么对尺寸
的方法比较精确点.2.86这角度不好把握吧.
本人车床菜鸟.

网友:
我们这的方法是。。车个轴配套。。车个套配轴。分别用红粉配车好接触区。。然后用配车出来的轴和套当做模板。
直径。用端面控制。

网友:
1:10的锥度确实是2.86度,换成度分秒是2度51分44秒。

普通车床的刻度只精确到度。不容易调精确。

解决的方法一般有两个。

一,找标准锥度进行对比,进行微调;

二,按大约锥度调一下,先车一刀,把百分表放在大托板上,看纵向走10毫米,百分表走多少。1:10的锥度,纵向走10,百分表应该走0.5。

游客

网友:
二,按大约锥度调一下,先车一刀,把百分表放在大托板上,看纵向走10毫米,百分表走多少。1:10的锥度,纵向走10,百分表应该走0.5。 多谢提醒这点,要不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三楼高手 另注意刀尖严格对中心

楼主:
如果先试角度是否对先跑一刀,
(二,按大约锥度调一下,先车一刀,把百分表放在大托板上,看纵向走10毫米,百分表走多少。1:10的锥度,纵向走10,百分表应该走0.5。 )
是不是只有这个方法比较好,用卡尺量两试这一刀两头的尺寸能量不?

网友A:
2235220323 兄提醒的及时。确实要注意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35220323 兄提醒的及时。确实要注意这一点。

2235220323 兄提醒的及时。确实要注意这一点
这点要求很高吗?

网友:
按大约锥度调一下,先车一刀,把百分表放在大托板上,看纵向走10毫米,百分表走多少。1:10的锥度,纵向走10,百分表应该走0.5。

网友:
确实很麻烦

网友:
用卡尺量大小头的尺寸,然后调整,当然可以。

但是卡尺一般没有百分表精确且直观。并且用卡尺量,调一下,要再重新测量。然后再调。

百分表没有这个问题。在光面上直接测量就可以。(注意,先车一刀,是车成直的,而不是锥度。毛坯直接测量肯定不行)。

刀尖对准中心,测量才准确。

网友(点评):
"百分表没有这个问题。在光面上直接测量就可以。(注意,先车一刀,是车成直的,而不是锥度。毛坯直接测量肯定不行)。;" 测量直的是什么意思?还麻烦赐教下

网友:
车床角度都是调个大概,精确的就是在工件上涂上刮研用的红粉试,一般车床车出来的就是大端大于百分之七十着食就可以了

网友:
对了试刀的的时候记者把角度调大点,错了还可以修改

网友:
来看看高手过招了

网友:
全是高手,菜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