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设计的时候,用平面定位不用支撑钉可以吗,直接用平面

楼主(2012-06-02):
夹具设计的时候,用平面定位不用支撑钉可以吗,直接用平面。

网友:
看情况,没有一定之规的,比方说已加工平面另一侧精铣

网友A:
如果平面是加工面 业可以用平面定位。如果平面还是毛坯面 尽量使用支撑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平面是加工面 业可以用平面定位。如果平面还是毛坯面 尽量使用支撑钉

毛坯面粗加工的时候也得有支撑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