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刀架有时候锁不紧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6-02):
我用的是常州艺喆的刀架,刀架能换刀但是有的时候锁不住。就是反转锁紧的时候有点慢。不知道参数的密码也调不了参数。一个班的时间有时候出十好几次锁不住。有的时候一个班出不一次两次。 锁住的时候刀架也能定住刀(0.02吧)。拆开过几次也看不到有什么问题,就是把发信盘下面的一个贝母紧了紧,后来又加了一个一毫米的垫子还是不行。现在我怀疑是后面电器的原因,换刀锁不住的时候后面像接触器的透明东西里面会打火,就是两个小铁片之间。不知道这叫什么电器,有俩个,一个换刀时工作一个锁紧时工作。是不是这个东西坏了?
希望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那两个是中间继电器,刀架正转一个亮,反转锁紧另一个亮

网友:
刀架反向锁紧时间加长点。参数里面。

网友:
继电器该换掉,打火了触点会接触不良。

网友:
换两个中间继电器试一下,顺便检查下接触器触头

网友(2014-06-01):
以后刀架出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 我是艺喆刀架售后服务部的

网友:
我艺喆售后服务部的有问题请联系我18602596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