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阿基米德螺旋线加工程序

楼主(2012-06-02):
单位新一单,加工一批阿基米德螺旋线的凸轮,根据近似节点加工出来的是多段折线,不能交活,请问哪位大侠能帮助给一加工程序,非常感谢!系统:FANUC 0I . QQ:1601506129.

网友:
多段折綫應該是兩點距離太遠了吧,是增量給的太大了吧,給小點試試

网友:
是这样吗?不要那样用G01模拟,要求高的话,肯定不行,而且效率低,G02/03就可以可完美解决,你还是直接发图吧!

网友:
阿基米德螺旋线的轨迹线加工(加工深度2mm)
编程思路:以若干条小段直线代替曲线

已知此曲线极坐标的方程为r=aθ(a:常数 θ:弧度)
起始角θ=0°=0弧度
终止角θ=270°+360°=630°=630×3.14/180弧度=10.99弧度
设定变量表达式   #1=θ=0°(θ由00变化到630° 设定初始值#1=0)
#2=θ(弧度=#1×3.14/180)
#3=r=a*#2
程序
O0003;
S1000 M03;
G90 G54 G40 G00 Z100;
G00 XO Y0;
GOO Z3;
G01 Z-2 F100;
#1=0;
WHILE[#1LE630]DO 1;
#2=#1*3.14/180
#3=a*#2
G16 G01 X#3 Y#1 F300;
#1=#1+1;
END1;
G15 G00 Z100;
M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