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热处理硬度要求合理吗?

楼主(2012-06-02):
最近有批气动工具的小轴成品可能被磨退火了,表面硬度偏低。材料:20CRMOTI,产品外形为 三段台阶外圆:8、12、17.产品是要求渗碳淬火、测量点要求在中间12的外圆上(注:此段外园均分铣了3个3.00MM宽花键槽),工艺要求 成品硬度HV10=740±80,淬火后硬度:HRC62-64,回火后硬度:HRC59-61,有效硬化层0.3-0.5.

产品在热处理后12的外圆需要粗磨0.26MM,最后精磨还有0.04MM(精磨是三段成型磨、其他两段外圆魔量都为0.2MM)。处理这事时,看了最近几批的热处理自检记录,发现回火后硬度都在HRC58-59(转化为维氏HV655-676),这都是在成品硬度要求的的下差,个人感觉热处理要求的硬度并不能保证成品的要求。

另想请教,此种材料的产品热处理后各段外圆的硬度是否差不多(如果粗磨时其他两段硬度OK、是否至少热处理符合它工艺的要求)。各位怎么看!!!!!

网友:
20CrMoTi渗碳淬火硬度是在58-62

网友A:
是不是粗磨余量太多,能不能粗磨后去渗碳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粗磨余量太多,能不能粗磨后去渗碳淬火

淬火后可能有变形,0.04MM余量怎么够。热处理单边0.15的余量应该还是合理吧!

网友: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总归要达到人家技术要求吧,只要不符就是不合格,不要找理由,不合理的话你要事先提出来,等产品不合格了才理论.客户有理.你可能是留的渗层余量小了,中间过程是你自己掌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