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V自动导航运输车,四轮驱动原理,思考很久无答案

楼主(2012-06-02):
最近见一个四轮驱动(采用四个电马达的自动运输车),但不知道这种车的转弯和汽车转弯有什么区别,内外圈的轮子差速怎么控制?转弯半径如何确定的啊?
思考很久了,找不到让自己信服的答案,故请教社区各位大侠。

网友:
一个轮子一个马达,那就控制马达转速?

网友:
我倒是操纵过这种小车,轮子是伺服控制的,轮子上装有编码器。

网友A:
要么两侧轮子有速差,要么就是一侧正转一侧反转,基本就这两种了。尤其是第二种转弯半径小非常适合狭小的工作场地

网友B:
用的是内外侧的差速
    有点和坦克的转向转弯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内外侧的差速
    有点和坦克的转向转弯差不多的

哦!谢谢!舵角和转弯半径定下来之后还能改两个驱动之间的距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两侧轮子有速差,要么就是一侧正转一侧反转,基本就这两种了。尤其是第二种转弯半径小非常适合狭小的工 ...

因为最近遇到的那个,前后各有一个驱动,驱动间的距离是 650,转弯半径为1300,我想把前后两个驱动的距离变成1300,转弯半径不变,我自己分析的是,那个差速都定了,是不能改650这个距离的,不知道分析是否正确,因为要改这个距离就要改变舵角。
谢谢指教!

游客

网友:
既然650距离不能改不如直接把左右两侧轮子改成正反转,让小车原地转向就是有点磨轮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地转圈,现在能实现,我考虑的是 加长前后两个驱动之间的距离后,还能顺着原来的转弯弧线行走吗?
我考虑的不能够实现了,就像现在转弯半径1300,如果我改成1500 就不能沿半径1300的圆弧转了,对吗? 驱动之间的距离大于2600 ,不能实现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因为最近遇到的那个,前后各有一个驱动,驱动间的距离是 650,转弯半径为1300,我想把前后两个驱动的距离 ...

正反转,在原地转,摆动太大了啊。 这样不能改成沿原来的弧线行走,就是不能改了吗?

网友A:
你轴距增加旋转半径一定会随着增加,在不改动舵角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轴距增加旋转半径一定会随着增加,在不改动舵角的情况下

谢谢,所以我准备改变舵角,满足转弯半径不变。
但是新问题出来了,轴距增加,舵角改变了,转弯半径不变,下面的驱动在内侧受力又增大了,怕是以前的弹簧又要换了。
总之,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舵角和转弯半径定下来之后还能改两个驱动之间的距离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我们做的是个履带车的,用的是履带底盘,其操作转弯之类的也都是和坦克的差不多,采用的是两轮差速转向,我觉得AGV也是可以采用这种底盘的,反正左右两履带的差速运动是能够实现转弯转向等控制的,有点像全向移动机器人。。。

网友:
和坦克类似,转向根据前后轮之间不同速控制;不存在防打滑之类的问题,因此单侧轮子速度一致。

网友(2015-09-19):
单向的两轮就够了

网友:
跟坦克的有区别

网友:
现在的AGV一般都是全向轮了。

网友:
现在的AGV一般都是全向轮了

网友:
两侧电机有速度差自然就实现转弯了,有的时候直行很难保证!

网友(2018-04-26):
这个用转弯是靠软件控制的,只需要四个轮子布局上中心对称就可以了。

网友(2018-05-31):
正反转,在原地转,摆动太大了啊

网友C:
我碰到过日本的仓库小车,四个轮子都带驱动,但是交叉轮子用连杆连接,我估计是限位用的。

网友(2018-08-16):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日本的仓库小车,四个轮子都带驱动,但是交叉轮子用连杆连接,我估计是限位用的。

交叉轮子?是指关于圆心对称的轮子?左前和右后,右前和左后,用连杆连接,如何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