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车 车锥度时发现,小托板加工长度没有锥长!

楼主(2012-06-02):
     昨天提的如何配锥度,本人现在已经能理解。但今天上车
车锥度时发现,小托板加工长度没有锥长。这个情况怎么解决,
是中间对下刀再车吗?

我是新手,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中间接刀,完了用锉刀,砂纸打磨

网友:
中间接刀!精度高一般留量磨,再到钳工刮研

楼主:
看来必须是要接刀啊,本来是要上磨床的,但现在要车床直接车成品.

网友:
如果有数控车床,就到数控上去干。最省心的办法。

如果只能在普车上干,比较好的办法是调尾座。像你这个角度不大的活,可以调尾座。

要用两顶的方法,用一夹一顶的方法不精确。

两顶,就是卡盘先夹一个圆钢头,调小刀架到30度,车,这样车出来就是60度,是顶尖的角度,这个是死顶尖;另外在尾座上用普通顶尖,这就是两顶。(注意要用鸡心夹固定,你们车间应该有)。用一根表面光滑并且没有锥度的轴顶上,调尾座。

一般的尾座上有大约的刻度。粗调以后,用百分表在大托板上,走大托板,看在标准的长度上,百分表走了多少。再微调。

这个办法车的时候,要用自动走刀。车一刀以后,再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