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螺栓的啮合长度最佳范围多大?

楼主(2012-06-02):
最近做个项目,发现螺栓选的很长,按照理论上来说过,这样的活有很多螺牙不受力,感觉没必要。大家都来说说,一般螺栓的啮合长度最佳范围多大?

网友A:
钢件一倍直径,铸铁件1.5倍直径,有色金属件2倍直径,我一般都是这样要求的。

网友(点评):
钢件我一般按照1.2倍算的,其他的跟我这边算法一样

网友B:
这个有国标的,楼主可以找找看,

网友:
凸出螺帽2个螺纹就差不多了

网友C:
根据茹氏理论,螺纹受力前十牙达95%以上。也就是说螺纹太长了也是没用滴。所以在材料多是钢件的条件下,1。5倍的螺纹深已足够了。

网友(点评):
差不多1/3的载荷集中在第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茹氏理论,螺纹受力前十牙达95%以上。也就是说螺纹太长了也是没用滴。所以在材料多是钢件的条件下,1。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件一倍直径,铸铁件1.5倍直径,有色金属件2倍直径,我一般都是这样要求的。

推荐这样的链接

网友:
这跟材料,直径,牙距及受力情况都有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如果要进行严格的分析,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贴子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300

网友D:
考虑备冒了吗?楼主的意思是无螺帽的紧固吧

网友:
钢件一倍直径,铸铁件1.5倍直径,有色金属件2倍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件一倍直径,铸铁件1.5倍直径,有色金属件2倍直径,我一般都是这样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国标的,楼主可以找找看,

是哪个标准,能否告知

网友:
推荐2楼的说法

网友:
1.25d——1.5d

网友:
钢或则青铜d,铸铁1.25d—1.5d,铝合金1.5d—2.5d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

网友:
螺钉的一倍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考虑备冒了吗?楼主的意思是无螺帽的紧固吧

受你这句话启发,是不是可以认为钢件采用普通螺母厚度即可?

游客

网友:
应该不可以!因为螺帽一般做过处理,钢板就不知道了,最好厚点吧

网友:
塑胶件 0.7——0.8D

网友(2012-10-21):
这个和螺帽关系不大吧
螺帽可以自己做的
还有就是看螺纹的粗细了
我觉得和螺距有些关系吧

网友:
怕瓦落地提供的帖子很好

网友(2013-01-29):
薄的金属件,除非特殊要求,我一般直接打成通孔。厚的金属件上的螺纹孔,我一般标1.5~2d,d为螺纹的大径。

网友E(2014-05-26):
以前记过,超过8个牙就不起作用了,然后少于三个牙固定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记过,超过8个牙就不起作用了,然后少于三个牙固定不住

有这样的说法。

网友:
这也是在论坛里看到的

网友:
我的经验,8到12牙。如果按直径取的话,那些主轴上轴承端盖和圆螺母就不存在了。

网友:
有个说法是3个丝扣就可以了,也可以按手册公式算一下

网友:
一般螺栓用中等旋合长度,大约为螺距的8~10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