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根筷子大小的透明管子,里面有液体流过,如何检测液体结束?

楼主(2012-06-03):
  我是学机械设计的 ,现在遇到一点数控上面的电子问题。

    有一根筷子大小的透明管子,里面一个有液体流过,当液体结束时,有什么办法能不接触液体就检测出来吗?

    发帖太难了 只好大半夜发。还请大虾们多多支招,晚辈谢过啦!

网友A:
简单。找两样东西就可以做个简易式的。拿两块滤网和一个比管子内径小的钢珠。两头拿扎带把滤网固定捆好管子,里面放钢珠,安装时略微倾斜,完了。有油流过钢珠会向一边,没有会向另外一边。高档点的买个磁性感应器,实现无人检测。

网友(点评):
谢谢啦 !这个机械上倒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不过貌似我这个不怎么实用 一,管子不能破坏。二,要允许振动的存在。谢谢啦

网友:
光纤传感器。找找样本。

网友(点评):
嗯,谢谢 。我去找找这类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找两样东西就可以做个简易式的。拿两块滤网和一个比管子内径小的钢珠。两头拿扎带把滤网固定捆好管子 ...

这位同学是搞机械的?
设计很专业。
楼主,你最好把流量和流速描述一下。

网友(点评):
流量基本和挂水一般 也是那种软管,不能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找两样东西就可以做个简易式的。拿两块滤网和一个比管子内径小的钢珠。两头拿扎带把滤网固定捆好管子 ...

谢谢啦 !这个机械上倒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不过貌似我这个不怎么实用 一,管子不能破坏。二,要允许振动的存在。谢谢啦

网友:
简单的改造版,不用滤网钢珠。换用尼龙珠,配算出浮力,有油流过浮起但流不出油管,无油回落。具体说到震动,看是规律的还是无序的。规律的话问题不大,球上动点办法就好了。无序的看震幅,小的还行,大的就麻烦了,需要采取其他办法。

网友(点评):
无规律振动啊 分析振幅 貌似科技高了点 还没到那水平啊 谢谢啦

网友:
记得有一种进口的传感器能实现这个

网友(点评):
能具体点不?大概那类型

网友:
http://www.8625plus2.com

游客

网友:
这个不能满足的 不过里面这类齿轮是挺新颖的 我见过一些稍微简单点的
这种不能满足不接触液体吧。

网友:
找台热像仪,进行图像分析。

网友(点评):
这个倒是有点和我一个想法一致 我是想用一个热源,然后从对过面分析热变化,用温度传感器 不知道行不?

网友:
个人认为利用传感器吧,你好好搜搜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点评):
嗯 我想的就是传感器 看了很多资料 不知道选哪款最实用 最适合

网友:
可用电容式传感器,利用有无液体的介电系数不同来测出,成本不高,简单易行。你可以参考物位测量仪器方面的资料,有很多种方法可选。

网友(点评):
利用介电系数不同 不是要接触到液体吗?物位测量仪,我找找看这方面资料。谢谢

网友B:
楼主,你的这个流量有些小了,用机械手段有高的精度要求了。
你再说说,有流动和无流动时,管子里的液体是否有空的和满的区别?

网友(点评):
有液体是肯定是有可能流动 有可能不流动,基本是流动时间流动时间,空时就不存在流动不流动了,

网友:
能否重力感应,管子接一端,另外端搁置在重力检测设备上,有液体流出和没液体重力应该不一样

网友(点评):
管子另一段要是能放到设备上 就以为这没用处了 那就不需要接这根管子出来了,重力传感基本行不通。谢谢

网友:
在管子的外面,有两个平行的导电体的平板,构成平板电容,当管内有液体和没有液体时,介电系数不同,就可以检测出两种数值的电容量,通过检测电路,得到两种明显不同的两种频率输出,或是两种电压输出。

网友(点评):
嗯嗯 这个很好 能具体告知涉及到哪方面的知识吗?

网友:
楼主你可以联系下西克传感器(SICK),我知道他们的光电传感器可以测量透明容器中有无透明液体。原理是调试感光度。该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都有分公司。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这个流量有些小了,用机械手段有高的精度要求了。
你再说说,有流动和无流动时,管子里的液体是 ...

其实,我的意思是,能不能通过监测管子里有没有液体来满足你的要求。
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是不是可以。

网友(点评):
可以的可以的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的意思是,能不能通过监测管子里有没有液体来满足你的要求。
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是不是可以。

如果你能排除液体对管子的腐蚀,管子能够长时间保持比较透明;
两种情况:液体本身是有色的或者透明的
用光学方法来监测都很方便。
对于有色液体,我不用多说;
对于透明液体,可以利用液体的折射现象,光在空管子和有液体的管子通过时,折射的路径会明显不同。
准备细光束的对射管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点评):
两种都有哦

网友:
液体是哪一类的?可以根据颜色、粘度、极性选光、磁传感器

网友(点评):
看来我中要好好对着两类传感器多了解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能排除液体对管子的腐蚀,管子能够长时间保持比较透明;
两种情况:液体本身是有色的或者透明的
...

呵呵,人家工作环境是无规律震动。你认为这样情况下检测会有效么??我个人认为采取光电法基本不可行。光束无法准确无误的对焦检测,一切都是浮云……

游客

网友:
我觉得光束的可能性也不大 我看那个靠介质的改变来改变电容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重考虑了一下,还有个难点。不知道液体粘性的话,有可能液体不流动了但是管子里面还有一段液柱。简单的区分管子里有无液体(根据介电系数、光电是否变化)是不行的;此外管子无规律震动也会导致传感器变化,因此简单看传感器物理参数变化也不可取,除非建立模型来区分出管子震动与液体流动引起的参数变化规律,这样子估计很复杂。

我想,如果工艺设备许可的话,先考虑管子减震吧,最简单的管子放在一固定平台,两端接软管。对于一个固定的管子,介电参数、光电参数测量起来会很方便。

非正规军,要是那里闹笑话了别介意。

游客

网友:
不存在断续液住问题 谢谢提供参考 不过我想来想去 还是电容式传感器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重考虑了一下,还有个难点。不知道液体粘性的话,有可能液体不流动了但是管子里面还有一段液柱。简单的区分 ...

分析在理!帮顶!!但实际的工况也许不能采取在固定平台上检测的方法,这样的话对于通过检测液体物理特性来判定液体是否流动就产生很大问题。个人认为,对于这个问题采取机械法的检测比采取光电法检测要来的好,适用环境和应用条件要更广泛。

网友(点评):
不能在固定平台上检测的话,能不能将传感器探头和管子固定在一起,保证二者不相对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在理!帮顶!!但实际的工况也许不能采取在固定平台上检测的方法,这样的话对于通过检测液体物理特性 ...

这样倒是可以的。不知道楼主那里可不可以做成这样的。

网友D:
找个弹性绳吊起来管子,有水和没水的时候重量不一样

网友:
记得深圳有一家公司做的传感器是专门对液体检测,只是外置,你在网络上搜索一下

网友:
有颜色的液体就好办了,用色标传感器;
透明液体的话可以用激光传感器,或者用于液位检测的光电传感器;有无液体对透光的强度是不同的,可以检测出来的;

Good Luck!

游客

网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找两样东西就可以做个简易式的。拿两块滤网和一个比管子内径小的钢珠。两头拿扎带把滤网固定捆好管子 ...

很好的设想,简单实用

网友(2012-07-31):
液体和空气对光的折射率不同,用光电传感器,不能直射,要斜射,调好角度,可以检测的

网友E:
起个名字:输液无人值守自动监控仪。目的:自动告知护士换液或拔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起个名字:输液无人值守自动监控仪。目的:自动告知护士换液或拔针。

我的意见是用电容式传感器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弹性绳吊起来管子,有水和没水的时候重量不一样

这个简单实用啊,重力检测

网友:
压强传感器,类似测血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