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旋风铣内螺纹是什么原理 ?和一般的旋风不太一样

楼主(2012-06-03):
一般的旋风 应该就是和车床车差不多 主轴一圈 进给一个螺距    这个主轴转数这么快  进给却不是很快

楼主:
我的理解就是主轴 旋风头 一个方向转  相当与刀动 活不动 然后相当于刀转一圈 走一个螺距  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既然是相对转动  主轴和旋风的动力都是单独的电机带动的 这个相对值不是不准确不稳定吗 怎么确保车出来的东西呢

然后这种加工方法 和 普通的加装旋风头铣内螺纹的 比较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A:
很合理呀,主轴转速并不快只是工件小而已, 刀杆切削后往里又多走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合理呀,主轴转速并不快只是工件小而已, 刀杆切削后往里又多走了一点

 这进给速度明显慢啊

网友:
和普通车内螺纹应该是一样的,只是刀会转~~

网友B:
螺距是刀头进给控制的,跟后面主轴转速没关系。由于该设备刀头没有三轴联动的功能,所以夹持工件的主轴需要回转以实现刀头的圆周运动。其实就相当于挑内丝,只不过刀头旋转又增加了切削速度,可以提高螺纹表面质量。
我倒是觉得最大的亮点是这套设备:简单、高效而智能。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个机床找谁做的呢

游客

网友:
不一定吧,我看见很多轴承行业有这样类似的机床....
个人感觉这个机床不像是国内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是刀头进给控制的,跟后面主轴转速没关系。由于该设备刀头没有三轴联动的功能,所以夹持工件的主轴需要 ...

我只是感觉他主轴转的比较快 而进给速度相对较慢  而且这种不需要搬螺旋升角吗 那样切削起来不会有干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距是刀头进给控制的,跟后面主轴转速没关系。由于该设备刀头没有三轴联动的功能,所以夹持工件的主轴需要 ...

不明白,挑内丝也是主轴转一圈进给1个螺距,现在明显的主轴转了N圈,才进给一个螺距

网友:
确实挺先进的,是不是多头螺纹啊。

网友:
看设备像是20床改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