垫片的选用和作用,请教

楼主(2012-06-03):
最近在设计个产品,在选用垫圈的时候看到有大垫片、平垫圈、小垫圈、弹簧垫等。他们在作用上都有什么区别,还有就是我们的机器上很多地方用的是螺栓加个套筒来放松,没有垫圈,这个又是什么原理。最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垫圈有什么作用?

网友:
最近我也在思考平垫的作用  还有弹簧垫圈和防松垫圈使用时有什么区别  希望知道的人  教下我 谢谢

网友A:
大垫片:是用于在设计中孔要求比较大,或者是压轴外面的零件。
平垫圈:是我们最常用的,就是没有什么要求的。
小垫圈:是所设计的空间要求较小,我记得小垫片好像比较溥、
弹簧垫:是防松的。

网友B:
平垫的作用:1.保护平面,2.补偿大孔,3调节厚度等等;个人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垫片:是用于在设计中孔要求比较大,或者是压轴外面的零件。
平垫圈:是我们最常用的,就是没有什么要求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垫的作用:1.保护平面,2.补偿大孔,3调节厚度等等;个人理解。

很有道理,谢谢。是不是垫圈越厚,放松效果越好

网友(点评):
不一定了,放松效果跟弹簧垫的材质也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
平垫,增大接触面积

网友:
平垫的作用:1.保护平面,2.补偿大孔,3增大受力面积

网友(2012-08-19):
保护工件,防止螺丝松动

网友:
平垫圈主要用于减小结合面压强,用于长孔,大孔,连接材料硬度相差较大的场合。
弹簧垫圈主要用于一般的放松场合。
圆螺母止动垫圈专用于圆螺母的放松。
还有各种特殊的垫圈都有特定的使用场合。
一起学习。

网友(点评):
很有道理

网友:
这些机械手册上有吧

网友C:
套筒是当有交变应力时  利用套筒的压缩量回弹来保证对螺母的压紧 以防松

另外的办法是减小螺杆的直径 以增加螺杆的伸长量 来保证预紧力 防松

机械设计课本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套筒是当有交变应力时  利用套筒的压缩量回弹来保证对螺母的压紧 以防松

另外的办法是减小螺杆的直径 以 ...

谢谢指教

网友:
弹簧垫:压紧螺母,增大螺母与螺纹的接触面积,起到增大摩擦力的作用,主要是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