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扎克系统快速倍率参数是什么?太快了, 想调慢点

楼主(2012-06-03):
马扎克系统快速倍率参数是什么?太快了, 想调慢点。

求高手指教

网友:
为什么调慢呢?什么型号的机器?你是想把它默认的最高速度调低?这个好像要找马扎克的厂家要到对应的系统参数密码,才能进入系统修改。这个密码是不能给我们用户的,最多是让代理商来操作。

网友:
兄弟。10%的速率还可以了,上班好好干,多做点事出来领导也好对你的认可才好升职啊。

楼主:
厂里刚买的机床,现在还没有定额。现在把机床快速调慢点工时可以定高点以后有发挥空间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MAZAK我认为是目前中市场上系统最先进的,FUNUC先进的东西不买给中国。太快了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它的标准是很慢的,在它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再快点,它是以每转的进给,算了,说了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MAZAK我认为是目前中市场上系统最先进的,FUNUC先进的东西不买给中国。太快 ...

你能给我说说怎么调快吗(倍率放在100%时)最好是改里面的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能给我说说怎么调快吗(倍率放在100%时)最好是改里面的参数

最简单的方法,把旋钮调个角度,如果你领导不自信看屏幕,只是看旋钮你就可以蒙混过关了

网友:
是把线速度45M改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MAZAK我认为是目前中市场上系统最先进的,FUNUC先进的东西不买给中国。太快 ...

三菱的系统顶多和FAGOR一个等级……绝对算不上最先进……他家要是说自己第一……西门子 海德汉和fanuc哪家都不会同意啊……

网友:
我个人见识浅,可能伤了一些人的感情,我说错了,我本意是说我见过的系统里MAZAK是最先进的

楼主:
就给我说调那个参数就行了

网友B:
我查了下参数,应该是机械参数中的M1,单位毫米每分钟,最大6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查了下参数,应该是机械参数中的M1,单位毫米每分钟,最大600000

嗯,知道啦,明天我去试试。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知道啦,明天我去试试。谢谢了

不要干坏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干坏事哦

找到了  还没有该呢 谢谢了

网友(2014-09-18):
参数M1   不谢我是红领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