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涡轮蜗杆减速机,这样的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2012-06-03):
电机带涡轮蜗杆减速机,通过电机座固定在折弯的输送带墙板的一面上。主动轴直接联入涡轮蜗杆减速机内,另一端用带座轴承支撑。带座轴承固定在输送带墙板的另一面上。
注意,主动轴一端直接装入减速机内,另一端带座轴承支撑。在主动轴和减速机之间没有轴承哦。
这样描述应该比较清楚些。只可惜电脑低端,上不了图。不过大家都是搞机械的,可以想象得出。

网友:
无需轴承,减速机有轴承

游客

网友:
有几个疑问: 一个是主动轴轴向定位不好定位吧? 装配精度会不会要求很高? 容不容易带坏加速机?

网友:
减速机的输出轴可以承受一定的径向力,具体参数和查减速机参数,要是减速机是自己做的,那就可以直接计算了,校核轴的强度、刚度等!

网友(2012-07-05):
多多学习 多多讨教啊

网友:
蜗杆能量传递效率不高噶

网友:
多多学习一下

网友(2012-11-30):
我也正在设计一个类似这样的皮带输送机,倒是看到过轴头穿过减速机的结构,但是两端都是有轴承的。而且听有经验的人讲过 宽于400mm的皮带,电机不能再用直连的。 虽然电机输出端内是有轴承的,用两个轴承效果会更好些,两点支撑嘛。  请大家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