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动画怎么做?

楼主(2012-06-03):
请教高手们,我要做个动画,2辆小车把一个底架运到另一个地方,然后4个架车台把底架抬起,在这段动画中,有两个物体与底架配合,怎么处理?

网友A:
这个比较简单,要抬起时压缩配合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简单,要抬起时压缩配合即可

压缩小车和底架的配合?

游客

网友:
对动画而言,实际上四维的,零件外形,配合等都是可以随时间而变。

楼主:
引用 楼主:
压缩小车和底架的配合?

我试过做两个底架,两端时间分别隐藏另一个底架,但是做起来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