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赐教连续点胶机构

楼主(2012-06-03):
现在想做一台连续点胶机,以前做的都不是很成功,主要是速度要快,以前是手工点,就是振动盘上料后连接一条很长的料道,等料道满料后,人工拿一个针筒(里面装好红胶)在产品上快速划过,边挤压针筒活塞边划,大约1-2S就可以划一条,这些算下来一个人一个小时可以点一万左右(主要时间耗在等料走满料道)。现在想用振动盘上料,然后在料道上加滚筒送料,然后把2个针筒分别固定在2处,针头对准要点胶的位置,就这样不间断点胶,料道前面加感应装置,如无料或卡料,再控制针筒停止点胶,有料后恢复。不知道大神门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如果这个可行需要注意哪些地方。不知道用滚筒点是怎么点的,速度快吗?求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不懂,过来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A:
因为振动送料速度不恒定,所以点胶可能比较难做到均匀,建议振动送料出来后,接皮带水平送料,皮带由电机带动,的速度可以做到恒定。

网友B:
最好有现场现在实物的照片,

现在的点胶量纯人工控制,自动化之后要电动控制,稍微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振动送料速度不恒定,所以点胶可能比较难做到均匀,建议振动送料出来后,接皮带水平送料,皮带由电机带 ...

我想在料道上再加一对滚筒送料。不知道这样行不行。主要是这个点胶量不好控制,如果卡料了,点胶的不能做到马上停止。会滴胶到料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有现场现在实物的照片,

现在的点胶量纯人工控制,自动化之后要电动控制,稍微有点麻烦

产品就是图片上那个样子。不过是CAD画的。材质是PCB板,端子是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