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一些机械设计软件,怎么办?

楼主(2012-06-03):
想学习一些机械设计软件,怎么办?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没什么捷径,网上要软件有软件,要教程有教程

网友:
推荐你一个吧,51自学网

网友:
看你做哪一行了。如果是普通的机械零部件设计,CAD就行了。学习软件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工作,否则,学了用不上就完全是浪费时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捷径,网上要软件有软件,要教程有教程

想请教下,ANSYS网上能找到吗,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游客

网友:
太多了,不知道你怎么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下,ANSYS网上能找到吗,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我想找销微系统点的,百度出来的视频好零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下,ANSYS网上能找到吗,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都准备学ANSYS了,还不知道怎么学机械软件,太难于理解

网友:
51网还是可以的,不过好像没有ANSY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