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锪平在制图中写不写出来? 在零件图中怎样表示?

楼主(2012-06-03):
想半天都想不出来,请大师们帮忙: B  Y4 J* ?$ H/ K

网友:
  一般都是以台阶孔的形式表达的。如果想在图纸上和别的图素区别的话,可以利用表面粗糙度。

网友:
加上沉孔的标识,不写尺寸。或是你用汉字描述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