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CAXA软件图库中显示的英文改为中文?

楼主(2012-06-03):
怎么把CAXA软件图库中显示的英文改为中文,我看电子版中就是中文的。那为知道教教。

网友A:
可以看出楼主用的还是2009版的,建议换成2011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出楼主用的还是2009版的,建议换成2011版的吧!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安装时要选装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