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凸轮轴的大师,我是生产凸轮轴的一个小单位

楼主(2012-06-03):
有没有加工凸轮轴的大师,请教请教。

我是生产凸轮轴的一个小单位,现在生产一种凸轮轴,在进排气凸轮中间还有一个油泵凸轮,我用的是靠模凸轮轴磨床加工,可是交货后,客户反映中间油泵凸轮与键槽的相位角度不一致,有合格的也有超差的,但是进排气凸轮与键槽的相位角度都符合要求。我们现有的凸轮轴检测仪在检测进、排气凸轮时,检测相位角度也是一致的,而在检测油泵凸轮时,同一个凸轮,检测一次一个数据,每次都不同。

求各位大师帮帮忙,指点一下迷津。也可以私聊,我的QQ806692135.

下面左图为靠模装置。右图是凸轮轴及加工时的定位夹具。图中的1、2、3、4就是油泵凸轮。

楼主:
各位大师,怎么没有回复呀?费心帮帮忙了

楼主:
大师们,有没有好办法呀,帮帮忙啦

网友(2012-07-10):
现在你自己都是大师了 我还想请教你最基本的不知道可以有幸聆听大师的讲解!

网友:
我没加工过凸轮,里面的技术也不是很了解,但是你说的,在测量油泵凸轮时,数会不断的变化,那是你没有找到可靠的基准把,想当然的测数据肯定不标准啦,建议想想从哪里测量好点,确定啦再测量,本人一点看法,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A:
1.2.3.4几个凸轮桃和键槽角度,没有说明以哪个为基准吗?最后冒昧问下大侠你们用的是什么型号砂轮,我现在也在加工凸轮,但我们加工时,凸轮桃转角处有裂纹,我们硬度是60左右,砂轮用60k的白刚玉

网友(2012-08-20):
我个人觉得你已经是大师了  我不但帮不了你 还要学习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3.4几个凸轮桃和键槽角度,没有说明以哪个为基准吗?最后冒昧问下大侠你们用的是什么型号砂轮,我现在也 ...

一般说角度都是以键槽为基准,我们使用棕刚玉砂轮,60K的,裂纹是你们热处理硬度太高了,你们做什么材质的?你是哪里?有空交流交流

网友(2013-07-17):
来到论坛里,发现个个都是大师。

网友:
没有研究凸轮无权发表意见,学习中。。。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