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8铣夹头的加工工艺,请教

楼主(2012-06-03):
就是这种铣夹头
市面上很难买到非标的 。定做的又要大批量才可以
所以想自己做 材料弹簧钢
我想象中的加工流程是:
1.一次性精车好外圆,锥度和夹头头部的内孔尺寸
2:掉头打表  然后车内孔 然后车螺纹
3:铣槽
4:热处理
5线割
(注:因为我们做的并非什么高精度高要求的产品, 所以省去磨床加工)

最后有几个问题,我不知道热处理后尺寸变动会不会太大,是否应该留余量加工

不过我有几个疑问
1:应该怎样热处理?调制?碎火?  我对热处理完全不懂
2:  夹持部分是和弹性区还有顶部螺纹的地方硬度在热处理时有什么要求?
3:如处理后如何保证精度?避免变形现象? 如处理后尺寸变动会不会太大? 是否应该留余量后期加工??

网友A:
不要做啊,既然要求不高直接买来用线切割将孔加工成你需要的尺寸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做啊,既然要求不高直接买来用线切割将孔加工成你需要的尺寸就可以了!

。。。。。。。。。。。。。

网友:
买来用线切割将孔加工成你需要的尺寸

网友:
仪表车床(手板车)上的吧!?我们这边用调质料自己做,夹持工件部分是装上在手板车后加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

真是无语,打字都闲累。用点点点回答,楼下的还有心思回答你问题吗?起码的尊重都不懂!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无语,打字都闲累。用点点点回答,楼下的还有心思回答你问题吗?起码的尊重都不懂!哎!!!

1:我这里只有普通的线割。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高科技之类的可以直接线割出来
     但而且我要的尺寸用这种普通的线割肯定割不出来的
因为装夹内径是比牙孔大的 明白不。。。。。我都不知道你所谓的线割是怎么个割法  无语。。。。。。。。。。。。。。

网友:
线切割不行,电火花总打的出来了吧。

网友:
首先你用的材料就不对,其次工艺应该是煅料、车(余量0.25)、热处理、铣槽、焊接槽、外圆磨、磨内圆或线割。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这里只有普通的线割。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高科技之类的可以直接线割出来
     但而且我要的尺寸 ...

慢走丝,你这个一百块钱左右吧。

网友:
弹簧钢真空淬火回火后变形不会很大,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应该可以。如果精度要求高,可以在螺纹一端先留长点,车外圆,锥度及内孔(留余量)-夹持部分高频淬火-磨-车(割断总长,车螺纹)-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这种夹头我们自己做过
客户只要2件
一般专业的厂家不谈价格高低
根本不愿意做
我们做的工艺是:车外形和内牙(内孔和外圆留0.5左右的磨量)——热处理淬火——无心磨+内孔研磨——把工件摆斜了再线割“\"大概是这样的角度放置(因为是自己用,三个槽等分差不多就可以了)
我们就这样交货了,客户也没有反应质量和尺寸精度有问题

网友:
车床粗加工
调质处理,保证你工件的韧性和塑性,要是需要调质处理的话你这弹簧钢的含碳量一般不能高于0.6%。
车床车内圆和外圆 照你说的不要求精度可以省去外磨加工 所以直接车到尺寸 前头先不车锥度,并留一定余量
铣床铣槽 (最重要的是那个三等分的时候,一定不要要全铣开口,避免淬火变形。前一道工序车床没有将锥度车出,为的是铣三等分的时候不全铣开,留磨床靠面成型,避免淬火后变形)
淬火处理
磨床靠斜面完成加工

自己的意见    不用线切割加工   仅供参考

网友:
锻件料最好   车各处留余量   铣槽不铣通  热处理  淬火HRC60-64   内磨  外磨   工磨切通即可  料嘛  选择弹簧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