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中间那个8等分槽是怎么加工?

楼主(2012-06-03):
帮忙看下中间那个8等分槽是怎么加工的
直径是8,压完槽是8+0.12 --+0.17公差,8等分没多大要求
问下用什么样的加工方法可以完成?
还有就是加工后不能弯,那个同心度就0.01,总长度是150.5的

网友:
都没说什么材料,以及多大的槽子啊,图上有看不清楚,应该可以铣,要不就做一种刀具,内孔做8个齿的刀,跟拉床一样,拉出来就行

网友:
这个轴基本上可以认定为一通轴,就是两头差不多一样大,拉是行不通的,可以考虑铣,类似共花键铣的设备,不棕同心度只有0.01,最后按排一道磨的工序.个人愚见

楼主:
呵呵,不能说是槽,我看样品估计是滚压或是磨具用压机做出来的
因为那个直径是8MM,压花出是8.12--8.17,关键是这样加工怕会弯,
铣是做不出来的

网友:
做一专来铣槽机,车头箱用步进电机带动蜗轮蜗杆进行分度,别做一左右移机构上装电机。跟专业换向器铣槽机差不多。

网友:
1.这是什么材料?
如果是不锈钢的话不太好铣
2.零件(材料)要做热处理吗?
如果材料要做热处理就要考虑留余量等问题
3.电火花加工或许可以试试

网友:
拉可以拉啊,刀具不能做成一个正圆的,可以是两半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