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型块小范围升降,请教

楼主(2012-06-03):
要实现上述图中的V型块能小范围的可调,在其下面加校垫片,然后再在红色圈那放螺钉,要升降时转动螺钉进行调节,问各位前辈,是否有问题。。零件是推动夹的夹具设计

网友:
两个螺钉能保证水平不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重点啊。。大不了加点螺钉,我是怕上面的V型块固定不住

网友:
夹具做好了,底下的螺丝怎么拧?

网友(点评):
就是长点的螺丝,那个螺纹我没画出来,我是怕上面的V型块固定不住

网友:
等高手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