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钢排料的问题,欢迎对数学感兴趣的朋友探讨一下

楼主(2012-06-03):
在百度知道上面看到这样一个问题,觉得挺有趣。
和排料有关,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也可以挑战一下。

有个工厂要造一种机器120台,
每台机器需要三根粗细一样而长度分别为20厘米、16厘米、29厘米的轴,
造这些轴的原料120根是长为75厘米的圆钢,请设计落料方案(损耗不计)。

我算的结果是用113根圆钢。不知道是不是最省的。

网友:
可以参看 1970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数学卷一)》,我是小学的时候看到的  现在忘得差不多了 ;但是你的这组数据我记得很清楚最佳答案好像就是113

网友A:
29+29+16=74,60根;16+16+20+20=72,30根,20+20+20=60,20根,这样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9+29+16=74,60根;16+16+20+20=72,30根,20+20+20=60,20根,这样行不行

太厉害了,我想了好久,但是居然没想出来比率这么高的组合,不甘心呀。

非常感谢您的认真参与与细致的回复。

网友(点评):
感谢应该加分啊。^_^

网友:
不是最省,又找到一种,29+29+16=74,48根,29+20+20=69,24根,20+20+16+16=72,36根,合计108根

游客

网友:
是哪一个,这种29的数量是48*2+24=120,前一种是60*2=120,都没问题啊
你第一种答案,29的数量不对,我没有理解好。望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1475
其中第二集里面,那个大厂设计师来干活,老板不让工艺师参与,
结果那个大厂设计师干活又慢,还浪费了一堆SUS304,怕丢脸还偷摸给卖了。
后来只好让工艺师来接手,结果做得很漂亮,用原文的说法是像吸鸦片一样爽。
文中的意思是工艺师排料排工都做的很好。
当时就觉得,排料什么的,不太难吧。

之后看到这个问题,觉得有趣就转过来了。
现在看来,排料也是个技术活,这才只是三种轴,就有这么多的未知性。
如果零件再多一些种类再多一些的话,想找出较优的方案,就更不容易了,也更花时间了。
俺做过排车排人,没做过实际的排料,估计大概是这样吧。

谢谢universal,footleft以及其他计算过但是没有回帖的朋友的认真参与,thanks。

网友(2012-07-05):
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110根已经是最佳答案。原因如下:
钢材裁切的可能性有如下情况:(20,20,20),(20,20,16,16),(20,20,29),(20,16,16,16),(20,16,19),(16,16,16,16),(29,16,16),(29,16,16)。在这些情况下,每根浪费的长度分别为15,3,6,7,10,11,1,14.
首先,根据120*(20+16+29)/75=104,可知,至少需要104根。
然后,可知,浪费的最少为104。因为不管裁切那种裁切情况,至少浪费1mm。所以总共需要120*(20+16+29)+104*1=7904mm,四舍五入可知,至少需要106根。
再后,我们须更精确地计算一下浪费量。注意到,其实浪费量肯定大于106*1。我们顶多需要60次(29,29,16)的裁切,因为这样就已经有120根29mm钢管了。同理,还顶多再需要30次(20,20,16,16)的裁切,和16次(20,20,20)裁切。这样的话,总浪费量为60*1+30*3+16*15=390。(注:为什么要选择这三种裁切方案呢,因为这三种方案能使浪费量最小)。

最后,算得,总需求量为120*(20+16+29)+390=8190。8190/75=109.2,四舍五入可得,至少需要110根。

因为楼上的大侠给出了110根的可行的裁切方案。所以我认为110就是最少的根数。

网友:
我算的也是110 看到108的我无语了。强大

网友(2013-01-09):
宗道大侠也狠厉害,学习了!!

网友:
该问题的数学模型如下,编程求得该模型的最优解即可。参考论文《计算机辅助管材排料算法及其实现》--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12月。
这种一维线性的排料问题,应该是排料模型里最简单的了吧。
板料的二维排料比这个复杂多了,三维的排料好像也有人研究。

网友(点评):
之前的是算术,有关天赋;这样的是数学,学就能会。顶,王道。

网友(2013-11-05):
算出来也是110根

网友:
都是高人啊

网友:
75-29*2-16=1,75-16*2-20*2=3,75-16*3-20=7,75-20-16-29=10.------每根余量最少
三种落料轴之间的比例要满足要求1:1:1--------相对比例要合理,不能多,多了也不能用,也浪费

具体不算了,有兴趣的,认为对,就算算吧,

网友:
这真的数学要好  思维灵敏才行,   还得细心。楼上的师傅真强

网友:
不到这个论坛才知道自己知识的匮乏

网友B(2013-12-13):
列出方案:一、16×1+29×2=74
             二、16×2+20×2=72
             三、20×2+29×1=69
   此三种方案为最省料的前三种,且包含三种需要的下料尺寸16、20、29。将第一种方案数量设为X,第二种方案数量设为Y,第三种方案数量设为Z,那么建立方程
X+2Y=120(16)
2X+Z=120(29)
2Y+2Z=120(20)
求解得出:
X=48
Y=36
Z=24
最终得出:第一种方案48跟,第二种方案36跟,第三种方案24跟,合计48+36+24=108跟。

网友(2015-01-09):
引用 网友B:
列出方案:一、16×1+29×2=74
             二、16×2+20×2=72
             三、20×2+29×1= ...

有理有据,佩服!

网友(2016-03-02):
俺是这么算的:
一、75=3*20+15
 }) r% f" }二、75=2*20+2*15+3
三、75=2*20+29+6
四、75=20+3*16+7
 k! t' {五、75=20+16+29+10
六、75=16+2*29+1
七、75=4*16+11
八、75=2*29+17
注:红色数字表示损耗长度
首先尽量使用损耗少的,即切法六,可以使用60根75的切得(60*16+120*29+60*1)
其次使用损耗较少的,即切法二,可以使用30根75的切得(60*20+60*16+30*3)
 n8 n& |4 O现在16和29的已经够了,直接去凑20的,切法一可得20的最多,使用20根75的切得(60*20+20*15)
共用去60+30+20=110根,余料60个1,30个3,20个15。
不知对不对,感觉方法有点笨,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PS:看了5楼的情况得知:
用相对最省料的三种切法来实现才是最省料的,方法如下:
设X个六、Y个二、Z个三,
2Y+2Z=120
2Y+X=120
1 l2 [ P2 {% f( b/ BZ+2X=120
解得X=48,Y=36,Z=24
所以应该需要48+36+24=108根,这个应该是最少根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