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拦截艇为何用那么多活塞发动机?而不采用涡轮发动机

楼主(2012-06-03):
为啥高速拦截艇都是采用普通的活塞式发动机而不采用燃气轮机?大型船舶与军舰已经是燃气轮机的天下了。

网友:
不会吧?货架上的吧?

游客

网友:
还真不是货架上的这是广东走私船

网友:
应该是小型船舶的问题吧!?
静等高手详解哦!

网友:
我觉得是这样的。
1,如果这么个小艇,用一个发动机坏了的话,估计就饿死的在海上了。用多个的话还可以组装,坏一个还可以慢悠悠回来。
2,这种发动机能达到高速的要求,而且结构简单。

网友:
是价格问题,

首先,高速必须多轴,而小艇不能用大的桨,想高速必须用多个小桨,假如用涡轴的话,布置多桨还必须有分配箱,有舵,价格比较高,而用多单机,价格很便宜,

网友:
是价格问题,

首先,高速必须多轴,而小艇不能用大的桨,想高速必须用多个小桨,假如用涡轴的话,布置多桨还必须有分配箱,有舵,价格比较高,而用多单机,价格很便宜,

游客

网友:
毛子坦克也有涡轮的,巡航导弹也是微涡轮的,都比较贵,但没有这些,不算世界强国,
看来还是价格问题制约呀。但如果不谈价格只看效果那?是不是涡轮有有很大优势,就像美国M1A1全球唯一用燃气轮发动机的,性能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