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铝ADC12与铝合金6063能焊接吗

楼主(2012-06-03):
我们可以肯定压铸铝ADC12与铝合金6063能焊接。
压铸铝焊接的难点在于如下几点:
1、压铸铝ADC12的焊接容易产生返渣,或者气孔,从而容易出现针眼的气孔,或者成型特别难看,这是压铸铝本身的客观原因导致
2、一般的压铸铝与挤压或者拉巴出来的6063铝合金焊接两者在强度等级上是不一样的,在选择合适的焊接材料和焊接工艺有一些困难的
3、即使焊接好,成型都差强人意

压铸铝ADC12与铝合金6063焊接解决办法的分析:
解决这些办法可以采用低温的铝钎焊,但是传统的ER4047配合201的焊粉在焊接压铸铝的过程中出现成堆的现象,难以将6063和AD12很平滑的链接,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要用不挑压铸铝ADC12材质的低温铝焊焊接,为什么要是低温,是因为在尽量控制温度低的情况下防止压铸过程中压铸铝内部的局部缺陷部位影响到整体的焊缝成型,我这么讲应该可以很好地理解。

压铸铝ADC12与铝合金6063焊接解决办法:
明确压铸铝ADC12与铝合金6063的尺寸大小和结构,可以根据这些选用WE53低温铝焊丝,配合WE53专用的多孔喷枪作为热源进行焊接,主要优点在于WE53低温铝焊丝的温度控制比较低,最大的优点在于对于压铸铝的材质是不挑剔的,因此优点在很多压铸件的缺陷修复中逐渐地在运用,在以前关于WE53对于压铸铝与铝合金的焊接有过相关的案例参考的,以前有相关的案例介绍的WE53低温钎焊压铸铝与铝合金,可以在google 网搜索一下
如果是大型的结构件,需要承受很强的冲击和负载力的话这类压铸铝ADC12与铝合金6063则可以采用WE53低温铝焊丝用氩弧焊焊接,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很好地控制焊接过程中产生气孔的问题铝焊接缺陷的焊接修复记WE53氩弧焊接铝气孔
可以在google 网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