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零件的长度公差?

楼主(2012-06-03):
做一个零件如果车完一头掉头车另一头,怎样才可以保证长度公差在正负0.03mm?

请各位高手教教。

网友A:
上图,没图纸不知道该如何向你请教。数控车保证正负0.03MM的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把软爪修好 平行度在1斯左右就好了 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软爪修好 平行度在1斯左右就好了 很简单的

具体说下,比如说打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没图纸不知道该如何向你请教。数控车保证正负0.03MM的应该问题不大

我就是车了之后,测长度旋转三个位置测读数都不一样,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比如打表之类的

网友:
OP1割断留余量,OP2的时候镗爪,镗出止口就可以了啊。

网友:
检查下X轴与主轴中心线的垂直度

网友:
1000与10的长度保证是不一样的,没有长度无从说起

网友:
数控做的话应该不是问题的!

网友:
一个零件端面的几个点相对于测量基准出现打表读数值有偏差。
试着这样去做,把软爪的定位基准面,车好。此问题就能很快解决了。

网友:
车见光一端  上磨床平磨保障·  3道的公测不仅仅是公测小 而且表面光洁度起码1.6以上  堂个软爪也不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