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设置错了?

楼主(2012-06-04):
为什么我双击圆不是这个对话框而是编辑曲线对话框呢?
那里设置错了?

楼主:
没有知道的吗

网友A:
LZ你用的是哪个软件啊....

网友(点评):
你不是吧。这UG你看不出来?

网友:
曲线倒园没参数的,高版本不知道啊。你可以修改提示栏的R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用的是哪个软件啊....

我用的NX7在草图环境中不是这样的窗口,我不知道你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
不晓得顶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