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这种密封?

楼主(2012-06-04):
如图,哪位大侠知道这种密封,请教它的原理,应用,哪里能找到相关技术资料?查机械手册好像没找到类似结构。

楼主:
没人知道啊..求大侠!把我知道的先说出来,这是金属的结构,公头硬度要求比母头高,这样公头凸缘挤下去,母槽会微量变形,最后结果就是凸缘圆边同时接触达到机械密封的效果,而且只要在弹性变形范围内,这种结构可以反复使用。进一步的有知道的大侠吗?具体结构名称,技术资料哪里有呢?介绍书也可以。

网友:
有点儿意思,坐等高手。。。

网友:
在我遇到的设备中,类似结构都直接放个O形圈了事,简单可靠。图中结构太过依赖螺栓,螺栓质量差或装配过程不规范都可能造成后期泄漏。除了某些特定场合,我想这种结构应用范围应该不大,祝楼主好运找到认识的高手。

楼主:
用螺纹的,这种结构和密封圈配合使用构成复合密封。作用肯定是有它的用武之地的,是一种国外著名厂家的接头结构。

楼主:
继续上图

楼主:
用这种结构,甚至都没用密封圈了,直接螺纹拧紧就可以达到密封效果

网友:
和金属锥螺纹密封相比哪个效果好

网友(2012-07-20):
没见过,如果是我的话,就经验吧

网友:
高,实在是高,外国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这种结构,甚至都没用密封圈了,直接螺纹拧紧就可以达到密封效果

加上密封圈效果会更好

网友(点评):
就没有加密封件的位置在嘛,就是锥面密封怎么加啊??

网友(点评):
是啊,就是没密封圈,有时候没密封圈可以使用在更恶劣的环境下,并长久有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加上密封圈效果会更好

你的这种结构跟液压管连接时差不多不过那上面有密封圈

网友:
第一次见到    坐等高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种结构跟液压管连接时差不多不过那上面有密封圈

你可以看看液压管的连接方式和管头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端面密封圈,模压成型,非标批量制作,如果你设计完全可以用O型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上密封圈效果会更好

在锥面上车一道槽,加O型圈就行,不过这种O型圈一般是一次性的,你拆一次就得换一次槽型大概是下图的样子

网友:
愚见有点像斯特封

网友(2012-08-21):
引用 楼主:
继续上图

这个接头么工作压力应该不小吧
超高压的?
座等高手

网友:
等高手答案

网友:
没见过,等高手!!!!

网友:
期待了好多天,高手给个分析吧

网友(2012-10-04):
常用类似的接头有尼普接头和硬密封的油任接头,相比之下楼主的形式能耐更高的压力吧。

网友:
和尼普和油任是同理

网友:
用密封圈可靠些。

网友:
这玩意的寿命应该想对长一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螺纹的,这种结构和密封圈配合使用构成复合密封。作用肯定是有它的用武之地的,是一种国外著名厂家的接头 ...

坐等高手,顺便弱弱问下,那个国外著名厂家的接头用这种方式密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液压管的连接方式和管头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高压液压管用紫铜片、喇叭口密封,效果很好,禁久耐用,如果用密封橡胶得考虑高温老化等等问题,密封效果并不是太好。

网友(2012-11-20):
没见过,等高手

网友:
没见过,围观中

网友:
这个只是静密封吧?没有相对运送的吧?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真没见过

网友:
好像到现在还没有答案?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