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里面怎么把这个管子从中间分成两半?

楼主(2012-06-04):
我用的是UG4.0版本的。怎么把这个管子从中间分成两半?它只有一个导动线,就是中线,别的尺寸都没有的。我该怎么分开啊?实体的。要做模具用的。

网友A:
你可以抽中心线,拉个面分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抽中心线,拉个面分割

  问题就是这个面怎么做啊!要是随便一个面的话那好做的很。但是要分模具的,这个面要和坐标平行的,可是工件是异面的啊!

网友B(2012-07-10):
文件发我邮箱吧,我试试。db13l@sina.com

网友:
拉伸出分模面,稍微修改下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发我邮箱吧,我试试。

  发给你啦!可以的话给我个制作视频。我学习学习,哈哈!感激不尽!

网友:
看看这个行不行,另外你发的是片体格式,不是实体文件,习惯用x-t之类的文件类型,igs不好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啦,拆分之后也是片体。可能会有同样问题的坛友,我就借地方说下过程吧,这个件的拆分主要是找到合适的基准面,我先是做出几个直的轴线,然后分析你的倒圆角半径是多少,并且把几段直线倒出相应的圆角,这样整个管件的轴线就出来了,然后将三段圆弧进行拉伸,注意要选择合适的方向,你会得到三个片体,使用这三个片体进行拆分体操作就可以了。最后我还帮忙做了个缝合,不过没能缝合成实体,就是连个大片体。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啦,拆分之后也是片体。可能会有同样问题的坛友,我就借地方说下过程吧,这个件的拆分主要是找到合 ...

俺也跟着学习了,不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啦,拆分之后也是片体。可能会有同样问题的坛友,我就借地方说下过程吧,这个件的拆分主要是找到合 ...

其实管子分开两半已经做的差不多了。但是没有你那么的效率。毕竟你是老师傅了。关键是做模具。把箱体分开。我惯用实体了。片体不习惯。但是用面分实体又麻烦。具体在这个工件上。又怎么能做好箱体分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管子分开两半已经做的差不多了。但是没有你那么的效率。毕竟你是老师傅了。关键是做模具。把箱体分开 ...

这个您真的是客气了,我还是个开学才大四的学生,只是3维软件用的还凑合。不好意思我不是模具专业的学生,不能在专业上面给出帮助,只是你提出制图的要求我基本可以搞定,其实分实体也是一样的,而且相对简单一点,我猜可能你遇到的麻烦是,这个管件是一整根实体,而不是分段的,其实你只要使用特征里面的拆分体功能就可以先把它在关键部位“切”几刀,那样就好分一点。另外一个问题可能是软件版本有点低吧,低版本不太好用,推荐7.5版本的。跟7.0的区别还是挺大的。模具方面不清楚,但是建模功能有很大的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