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能通过钣金做出来的吗!

楼主(2012-06-04):
能有高手帮忙回答一下的嘛!

网友:
没有问题,除了上面哪个大孔,因为没 有尺寸,可能会有点问题,要求不高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
冲压做出没问题

网友:
大孔离折边太近了,如果是这样,等折完后,再加工孔

网友:
肯定没有问题,就是中间那个大孔可能在折弯的时候会拉伸点,如果要求不高的话,也就没必要考虑了。

网友:
这个东西钣金可以做,无非是激光切割内孔、外形,然后折弯机成型。
但是8个厚的板子对应图中的尺寸可能有点麻烦。至少没有现成的模具,估计要对常规模具进行改造才能让产品适应工艺要求。
中间大圆孔因拉伸失形必定在所难免,因此大概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工艺顺序。
另外,这个东西无论是孔和外形的加工还是成型加工,用冲床估计是不太现实的。楼主可酌情处理。

网友(点评):
折弯机能折这个?8mm的板折弯13还要反折一刀,你的圆角半径能搞起来?不裂?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的!

网友:
绝对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以8mm的板加工的话应该没问题
1.先采用镭射下料,长方形。以及小孔切割
2.进行折弯,可能需要大折弯设 ...

谢谢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额

你上面小孔未注明大小,一般来说镭射加工孔最小不能小于板厚四分之一大小,也就是不能小于2mm的孔。若是精度孔内面精度要求高可能镭射加工不了,可能要线切或是火花机吧

网友B:
冲模的话,要不要重新做模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模的话,要不要重新做模具呢????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大虾们指点啊。学过塑料膜的设计,几乎每个工件都是有针对性的模具,这个应该也是吧...

网友:
尺寸29是不是太小了呀

网友:
7楼说得在理,考虑好工艺顺序。

网友:
加工工艺路线有多种

网友:
做个复合模,再做个冲孔模

网友:
这8个能冲?

网友:
可以,要考虑折弯变形喔?

网友:
以上最担心的事8mm的板,你要折成6mm弯角问题

网友(2012-07-10):
量少可以考虑折弯机折弯, 量大建议新制专用折弯模

网友(2012-09-15):
可以做的

网友:
开模加工了

网友(2012-11-06):
可以,但是得用折弯的专用模具,并且,中间的大圆离边太近,折弯可能会变形

网友:
这是俩个倒喇叭对接。要上下都成型后对接。不是就会错边。

网友:
这就是钣金工作,如果不怕那个大圆变形 应该问题了!

网友(2012-12-07):
开个模具63T冲床一脚搞定

网友:
建议先做一副压模,压几字型。
成型后再加工各孔,保证孔的各个尺寸。

网友:
可以的  要求高的话可以先冲压在加工孔

网友:
两付模具就能完成了.

网友(2013-03-29):
完全可以

网友C:
批量生产建议压铸
这个板子有点厚,冲压和折弯难度都比较大。
如果是样品建议上铣床、加工中心或者精雕机。
理论上通过冲孔落料→折弯→整形是可以做出来的,那么厚的板子数控冲和折弯机的刀具可能都要重新开模具。
建议先计算下冲裁力和折弯压力,你们现有的设备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力也不一定。

网友:
高度只有29,而板厚8mm,在我们厂是加工不出来的,板厚和下模槽宽有关系的。

网友:
8mm的板厚。冲床够呛吧。。

网友(2013-08-06):
下好料,折好,中间圆孔最好上普冲冲

网友:
8mm的板材采用镭射加工外形,后折弯成型,不过R角有要求折弯要求蛮高的。孔是事先加工肯定翻遍

网友:
绝对没问题

网友:
亲,什么材料的,学习下各位大神的看法

网友:
典型冲压件

网友:
这东西有点像托辊卡子。以前我们是铸的

网友:
只要要求不高,就没有问题~冲压

网友:
这个能做

网友:
模具成型不是难点,需要注意的是中间的大孔需要成型后加工

网友(2013-10-04):
引用 网友C:
批量生产建议压铸
这个板子有点厚,冲压和折弯难度都比较大。
如果是样品建议上铣床、加工中心或者精雕机 ...

高见

网友:
一定可以加工,但是如果你拿去外面加工的话,要么不接活,要么报价吓死你。
建议设计时要考虑通用设备加工的能力,以大幅降低成本。

网友:
如果要做的漂亮  请上冲床!

网友:
8mm板,需要折弯,还是这种段差形式,落料时要注意钢材轧制方向与折弯方向垂直,否则材料会断裂

网友:
1、压型模:冲压成型
2、冲孔模:冲孔

网友(2014-05-28):
可以做!只是关系到数量多少,数量多的话,开模具冲压成本低,数量少的话就折弯机就好!

网友:
当然是了

网友:
可以加工啊

网友:
冲压没问题

网友:
激光,折弯

网友:
可以折。。但有的折弯机折不了,,

网友:
折弯机折不了,普冲冲压没问题

网友(2014-07-21):
中间大孔后打,否则变形很严重

网友:
我觉得还是要看需求量了,1个和10000个肯定要不同的工序。

网友(2015-05-04):
激光切割后开个压模压制成形就好了。

网友:
钣金折弯大孔会有问题,用冲压成型吧

网友(2015-06-12):
这个零件用8MM厚钢板可以做出,应先压型,再冲孔。

网友(2015-10-13):
没问题的哦

网友:
板厚8mm,Z型折弯高度29mm,去掉两个板厚,只有13mm,真不知道怎样用折弯机折出来。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的。只要精度不高

网友:
说用折弯机折的出来 请你先用大脑考虑一下 问问自己有没有折弯机再来说话

网友(2016-01-04):
也在学习之中,请高手继续回

网友:
想知道折弯最厚的板厚为多少?

网友:
板厚8mm,折弯高度21mm,哪里有这么特殊的折弯机?

网友:
可以的  但是8mm是不是厚了 一般都用1 到2MM

网友:
批量的话做模具,少量的话建议直接加工。
那些大神都是不看尺寸的瞎说。折弯机这个能折得了?
8mm厚的板折90度弯很容易裂,特别是你这个折边还小。一般厚板都会折弯处挖掉材料后折弯,再焊接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