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需要设计一套刀具,请教

楼主(2012-06-04):
最近需要设计一套刀具,加工柴油机缸孔的,尺寸:上缸孔158,下缸孔155,要求设计粗半精加工共用一根镗杆,谁能帮忙设计一下结构?另谁有A型刀夹的结构图?各大高手都别藏着了,求高手指点一二,出来帮帮忙吧!

网友:
我这里是做非标准刀具的,如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QQ331710173

网友:
常熟耐特精密刀具,专业从事非标刀具设计制作,您愿意的话,可与我联系。方佳T0512-52305661。QQ78016767

网友:
把工件图纸发上来吧。设计应该不难。粗加工和半精加工全部用刀夹,高度和直径调整到合适尺寸即可。

网友:
图纸发到邮箱帮你看一下
edc080503@163.com

楼主:
各位请看

网友A:
按照我在5楼说的那样设计即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在5楼说的那样设计即可啊。

你有刀夹的结构图吗?我找不到相关标准资料,有的话帮忙发个……,谢谢了!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不能把具体图纸发给你。图纸是属于公司的,我不能做违背公司利益的事。请理解。

刀夹要实现直径和高度可调,其实结构很简单,就是2个螺钉而已,通过螺钉可以把刀夹顶高,也可以把直径顶大。如果你见过刀夹,应该很容易模仿出来啊。

网友A:
不过,图片可以发给你参考,这个是公开的,不违反公司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图片可以发给你参考,这个是公开的,不违反公司规定。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不能把具体图纸发给你。图纸是属于公司的,我不能做违背公司利益的事。请理解。

刀夹要实现 ...

补充一个问题:轴向是通过图示的螺钉调整,那径向调整螺钉是什么结构?是不是内六角的那种,装载刀夹体内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个问题:轴向是通过图示的螺钉调整,那径向调整螺钉是什么结构?是不是内六角的那种,装载刀夹体内 ...

看到我发的图片中“15度”上方大约3厘米处的那个螺钉孔吗,那个就是调整直径的,内部有个很小的螺钉,用内六角螺钉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我发的图片中“15度”上方大约3厘米处的那个螺钉孔吗,那个就是调整直径的,内部有个很小的螺钉,用内 ...

3Q

网友:
如果是专机多根镗杆同时加工,上面的止口就需要同时调整径向和轴向尺寸,以保证每根镗杆的止口刀具轴向高度一致。下面的直通孔只需要调整径向尺寸就可以了。如果是加工中心的镗杆,仅有一把镗杆,那么只需要调整径向尺寸就可以了,轴向尺寸通过程序来调整

网友B:
缸体缸孔加工一般在专机上加工,也可在加工中心上加工,工艺过程:粗镗缸孔——半精镗缸孔——精镗缸孔。
粗镗缸孔可用焊接镗刀,一般为5刃或7刃,也可以用机夹多刃镗刀,如山特AUTO缸孔镗铣刀;半精镗缸孔采用刀夹;精镗缸孔可以采用刀夹,也可以采用微调镗刀,如山特的精镗单元。
如果为了减少加工设备提高加工效率,可以粗镗和半精镗、半精镗精镗复合到一起。下面草图供你参考。
A型刀夹国家标准为GB/T14661-93,也可以参照相应工具厂家的产品样本。
下面的图是以前做的一个镗缸孔的方案,与你的结构相似不知是否能帮助你。这种刀具最好找专业工具厂家设计制作,你如果没搞过还是比较困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缸体缸孔加工一般在专机上加工,也可在加工中心上加工,工艺过程:粗镗缸孔——半精镗缸孔——精镗缸孔。
...

多谢了,慢慢考虑!请问加工中心用这种复合镗刀,BT50的刀柄,主轴能不能抓紧啊?

游客

网友:
镗杆做减重处理,如中间做空,外圆铣遍。

网友:
完全不是问题的,刀柄做下减重处理就好,以前我们做这种做得多。

网友:
非标刀具设计制造 。我来QQ460030198

网友:
找找 你们当地卖刀具的经销商,,好多家的样本上就有小刀夹的具体尺寸资料

网友:
我看你不是做刀具的,是柴油机公司的新手。是某个公司开发的重柴分厂的吧?刀具设计不用你自己设计,你找几个公司招个标,里面的资料说的很详细,也够你学习的。镗钢孔我建议你还是别在国内做。

网友(2012-08-04):
不懂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