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角铁焊底架,每个角铁是怎么互相搭接的?

楼主(2012-06-04):
谁能帮帮忙,给我画一个示例。情况是这样的:由于结构的需要,现在需要用角铁做一个小底架(400*155*120),由于空间的限制,底架做的比较小,打算用14*14*2的角铁,因为没有那么小的规格的角铁型材(最小的规格应该是20*20*3的吧),所以打算自己用2mm的冷轧板自己折,现在问题来了,不知道给加工厂什么图,我现在是不是需要把这个小底架拆开,拆成12个件呢?请问大家,当焊接时,每个角铁是怎么互相搭接的呢?是向我画的那样吗?还是怎么做呢?我在画每个小梁的图的时候搭接处我应该怎么去画呢?裁剪的余量是多少,需不需要考虑他们的折弯半径?顺便问一下,2mm的板折弯半径应该是多少?具体回答一下,它们之间是怎么搭接的?搭接处应该裁去多少?谁能帮忙画个示例或者简图啊?它们之间是怎么搭接的?现在很急,马上要出图了,谢谢大家了。

楼主:
谁能帮帮忙,最好能帮忙画一下简图。。。

网友A:
正常情况下,45度搭接

网友A: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你就用这个三维出个工程图就成了,具体的细节不用管,由加工厂处理,他们会处理好的,你提要求就行了。

游客

网友: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如果他画的图纸工艺性不好,你又要按他的做,更麻烦
就是因为所有的上游客户这样处理图纸,把钣金工程师累个半死!现在我觉得钣金工程师的能力比那些所谓的结构工程能力高多了!这就是为什么有能力的钣金工程师现在能拿到7K-8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45度搭接

麻烦你能画一个简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你就用这个三维出个工程图就成了,具体的细节不用管,由加工厂处理,他们会处理好的, ...

人家会乐意吗?他们是不是也得拆开、展平、下料啊?顺便问一下,2mm的板折弯半径是多少啊?

游客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没问题的,设计图也并非必须有展开图,和对方讲一讲就行了,你自己搞不好,给图人家更麻烦,人家要照你的图纸做,而你的图纸说不定有问题

网友:
这样焊接也可以啊

网友:
前面朋友说的45度搭接估计应该是这个样子。

不过我们做角铁架的时候,这种地方一般直接画,不画搭接的地方,对方考虑搭接。
除非特别需要考虑应力的时候,强调一下搭接。

游客

网友:
你这样也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搭接是上面的两条切45度角。下面竖梁不切角!
立柱一般还是平搭
c对,要漂亮就45度对接,不然直接平接也可以。

网友:
强度不高的话,还是越简单越好。折弯半径问加工厂有多大的刀子,最小折弯半径,百度里很多

网友:
加工厂可以处理,你只需画焊接完成之后的图就行了。

网友:
强度要求不高的话!加工工艺越简单越好!有强度要求的话最好采用角对接最好

网友:
从工艺上讲,45度搭接 焊后好处理些

网友B:
角钢12*12*2,看图体积不大,用激光切割下料,整体成型,减少焊接,这样好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钢12*12*2,看图体积不大,用激光切割下料,整体成型,减少焊接,这样好做啊

那样不费料吗?按加工成本上来考虑是切成条状再折弯成本低还是弄成板状整体折出来成本低呢?

游客

网友:
成本要加人工费用,你的做法成本最高。

网友:
这个你不要考虑那么详细,直接给出需要的框架的长宽高就行,技术要求里标明,那种焊接方式就行,加工厂懂的

网友:
一般45度搭接

网友:
哈哈!你是想精打细算啊!
现在是人工费高过材料费哦!

网友:
机架类焊接件,工人一般都是对半对半焊好,然后再加横档焊接到一起的。你这样的可以出个总的机架图,如果对拼接处没特殊要求,就然后加工厂自己去处理;有要求,你就画个半边的给图纸,边角处理弄个局部图。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45度接

网友:
工人自己能处理

网友(2012-07-04):
本来很简单的一个问题,越说越复杂化了

网友(2012-08-15):
2mm的折弯半径一般都是R1,一般去角都去45°

网友:
考虑多了就复杂化了

网友:
每只角都该是45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