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和底座焊合后,转动时容易断裂

楼主(2012-06-04):
各位能给分析下吗  ,就是这个轴和下面底座容易裂。

网友A:
如果材质不适合焊接,也会容易断裂,还有就是使用不当或安装不当,都会容易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材质不适合焊接,也会容易断裂,还有就是使用不当或安装不当,都会容易断裂。

现在是焊接使用后,上面的轴联通焊合的地方一起在凸台上脱落,凸台也被扭断一部分呢

网友B:
是什地方裂,是焊接处还是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地方裂,是焊接处还是座!

焊接在座的地方连同座一起断裂,

游客

网友:
这与焊接材料有很大关系!可以换一种焊接材料或方法试试!

网友:
能说说两者的材质吗,应该是焊接工艺和材质不对

网友:
焊接在一块怎么可行呢,只有在底座上焊个轴承座,才可行。因为本身这两种不同的材质焊接在一处本身就不是很牢固,加上如果轴承焊接时有一点不成90度的话,当然容易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