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这种标准件

楼主(2012-06-04):
我需要往2边撑的气缸,行程在40以上,缸径在20或25,有的是否可以介绍下相关信息。

网友A:
你说得是双头气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得是双头气缸吗?

这种是一边伸出去,我要2端都同时伸出去的

网友:
有那样的气动机械手,查查SMC的资料就找得到。

网友:
傻傻的问一下:2个气缸尾部安装在一起呢?

网友:
两个汽缸反向安装

网友:
不知道你工作环境是什么样。要实现什么功能。
如果按你说的那种,两轴端受力不一样的话,气缸开始运动的方向是不稳定的。
可以按楼上两位的建议,两个气缸反向安装,尾部装在一起。
就是不知道你的运动过程具体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