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闸式伺服电机与普通伺服电机在位置控制上的区别?

楼主(2012-06-04):
请教下大家,抱闸式伺服电机与普通伺服电机在位置控制上的区别?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抱闸式伺服电机主要应用在垂直驱动方式上,抱闸是防止电机在没有时能时,受重力影响旋转。普通伺服电机主要应用在水平驱动方式上,对于位置控制模式使用位置脉冲和方向脉冲控制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