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挤压螺纹孔,板料是5052铝合金

楼主(2012-06-04):
丝锥挤压螺纹孔,板料是5052铝合金。
M3的螺纹孔就没有毛刺,M2有的有毛刺,有的没有。
钢材料的螺纹孔也没有毛刺。
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底孔直径??铝的塑性不好?倒角问题?进给速度问题?

网友A:
倒角稍微倒大一点。

网友B:
铝的用螺旋丝锥。效果能好点

网友C:
好像听说过挤压螺纹对螺纹底孔的要求很高,
现在又一种化学去毛刺法,LZ有兴趣可以钻研一下

网友D:
铝材料?这么小的螺纹孔,做什么用的?

网友D:
不要镶钢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角稍微倒大一点。

现在是上面倒角了
下面没有倒角
可是为什么M3没有毛刺
M2却有的有,有的没有呢??
还有倒角倒大了是因为斜面的支撑力变大了吗??

游客

网友:
所以你M2的要倒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的用螺旋丝锥。效果能好点

我们这边只有这种丝锥
我给你传个图片
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听说过挤压螺纹对螺纹底孔的要求很高,
现在又一种化学去毛刺法,LZ有兴趣可以钻研一下

谢谢你的提醒
可是现在要求不能有毛刺
我们这边都是手动去毛刺
很费事的
想解决产生毛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材料?这么小的螺纹孔,做什么用的?

可以给你透漏一点
是电视机后背板上面的螺纹孔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镶钢套吗

您说的钢套是什么???
我理解的不是太懂
我这个孔比较小
应该不能像您说的那样去做吧。。
您可以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E:
楼主所说的毛刺出现在什么部位,螺纹中间部分还是螺纹起始两端?现在M2、M3底孔各多大?有没有经过铰?攻丝深度多少?攻丝速度几何?什么润滑油?

网友F:
出现毛刺很多因素啊,12楼的正是我想问的

网友G:
1  可以试用3楼所说的,
2  底孔可能偏小,
3  铝的塑性不好
4  可以用下别的润滑液,(如花生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只有这种丝锥
我给你传个图片
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种

你图片里的丝锥没有我所说的,我说的就是像铣刀一样的,那种螺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所说的毛刺出现在什么部位,螺纹中间部分还是螺纹起始两端?现在M2、M3底孔各多大?有没有经过铰?攻丝 ...

对对,我没交代清楚昨天我说错了,原来M3大小的也有毛刺
是这样的,1mm左右的铝板
先抽芽空,毛刺出现在抽芽芽空尾部,如图1楼中所示
M3是芽空向下,M2芽空向上
挤螺纹时是从下往上挤的
但毛刺都出现在芽空尾端
也就是抽芽空时的出口处
抽芽结束时,在尾部有毛刺出现,在芽空尾部有倒圆角,目的是为了去除抽芽的毛刺,倒角不大
在进行挤螺纹,又在尾部出现毛刺
M2底孔1.8M3底孔2.7 没有铰孔,抽芽空前有一个预冲孔,是为抽芽做准备的,抽芽结束直接挤螺纹
M2抽芽高0.7 M3芽高1
转速是400-600r/min 丝锥走了15圈 深度具体的不太清楚,不过头部已经伸出芽口
润滑油是斯派尔高级攻丝油
我回答的清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出现毛刺很多因素啊,12楼的正是我想问的

对对,我没交代清楚昨天我说错了,原来M3大小的也有毛刺
是这样的,1mm左右的铝板
先抽芽空,毛刺出现在抽芽芽空尾部,如图1楼中所示
M3是芽空向下,M2芽空向上
挤螺纹时是从下往上挤的
但毛刺都出现在芽空尾端
也就是抽芽空时的出口处
抽芽结束时,在尾部有毛刺出现,在芽空尾部有倒圆角,目的是为了去除抽芽的毛刺,倒角不大
在进行挤螺纹,又在尾部出现毛刺
M2底孔1.8M3底孔2.7 没有铰孔,抽芽空前有一个预冲孔,是为抽芽做准备的,抽芽结束直接挤螺纹
M2抽芽高0.7 M3芽高1
转速是400-600r/min 丝锥走了15圈 深度具体的不太清楚,不过头部已经伸出芽口
润滑油是斯派尔高级攻丝油
我回答的清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图片里的丝锥没有我所说的,我说的就是像铣刀一样的,那种螺旋,

请问一下
您说的螺旋丝锥为什么会好一点呢??(理论上说的话?)
有什么特殊之处嘛??
我这种就是一般的丝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可以试用3楼所说的,
2  底孔可能偏小,
3  铝的塑性不好

对对,我没交代清楚昨天我说错了,原来M3大小的也有毛刺
是这样的,1mm左右的铝板
先抽芽空,毛刺出现在抽芽芽空尾部,如图1楼中所示
M3是芽空向下,M2芽空向上
挤螺纹时是从下往上挤的
但毛刺都出现在芽空尾端
也就是抽芽空时的出口处
抽芽结束时,在尾部有毛刺出现,在芽空尾部有倒圆角,目的是为了去除抽芽的毛刺,倒角不大
在进行挤螺纹,又在尾部出现毛刺
M2底孔1.8M3底孔2.7 没有铰孔,抽芽空前有一个预冲孔,是为抽芽做准备的,抽芽结束直接挤螺纹
M2抽芽高0.7 M3芽高1
转速是400-600r/min 丝锥走了15圈 深度具体的不太清楚,不过头部已经伸出芽口
润滑油是斯派尔高级攻丝油
我回答的清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可以试用3楼所说的,
2  底孔可能偏小,
3  铝的塑性不好

您好
你说的铝的塑性不好怎么讲??塑性不好为何容易产生图中的毛刺呢?
可以具体一点吗??
还有为什么换成花生油就会好一些呢??
可以仔细的讲解下嘛,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可以试用3楼所说的,
2  底孔可能偏小,
3  铝的塑性不好

还有,为何是底孔偏小呢??
偏小就会有毛刺出现吗?

楼主:
这是现在用的丝锥
哪位帮忙看一下原因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对,我没交代清楚昨天我说错了,原来M3大小的也有毛刺
是这样的,1mm左右的铝板
先抽芽空,毛刺出现在 ...

提供解决方法如下(参考):
1.底孔:保证攻丝前M2底孔1.82-1.85,M3底孔2.75-2.8;
2.转速:根据丝锥质量提高转速,M2转速2000-3000rpm,M3转速1500-2000rpm;
3.圈数:丝锥攻下5-8圈即可。

网友H:
我认为用丝锥可以的。

网友I:
底孔转速切削液都没有问题
我猜想是不是冲压造成的,冲压出口处金属回弹形变造成的。
个人意见。

网友G:
楼主对不起昨天打多了字是《不》应该是铝的塑性好。
也同意26楼的猜想,
不知你们是不是用的白钢冲针呢?
假如是看看第一,二级处是不是过渡不好,可以放点拉伸用油试下。
因为在冲床运动时使铝材表面层移动,冲压成型,材料拉伸、裂纹,所以产生毛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给你透漏一点
是电视机后背板上面的螺纹孔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可以换种铝合金材料吗,好像6061比5052硬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供解决方法如下(参考):
1.底孔:保证攻丝前M2底孔1.82-1.85,M3底孔2.75-2.8;
2.转速:根据丝锥质 ...

谢谢你的参考意见
我能问一下你更改的这些参数比如转速变快 底孔直径变大 从理论上说的原因是什么吗??
这边普通镀锌钢挤压的螺纹都是好的,转速时1100,不知道铝合金的转速应该比它高嘛??
因为我还不是这边的负责人,想要该参数尝试必须要从理论上说服他们,他们才肯同意我做
所以请您详细的解释以下原因好吗??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认为用丝锥可以的。

这边普通镀锌钢板都是用的这种丝锥的
不知道铝合金对丝锥要求有何不同
可以说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底孔转速切削液都没有问题
我猜想是不是冲压造成的,冲压出口处金属回弹形变造成的。
个人意见。

嗯,也有可能,但如果真是这样,冲压口德回弹该怎样避免呢??
倒角会好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对不起昨天打多了字是《不》应该是铝的塑性好。
也同意26楼的猜想,
不知你们是不是用的白钢冲针呢? ...

你太客气了,很感谢你的意见
请问为何铝塑性好就容易起毛刺呢??是因为它比较软吗?还是抗疲劳强度不够呢??
还有昨天您说的底孔直径较小,螺纹爱好者也给我提供意见把底孔做大一些,请问理论上讲是为什么呢,还是你们的经验呢?
我还没毕业呢,由于我是学校派出刚来这边的,一些工艺改进实验不能乱做,需要一些理论上的依据
所以还麻烦您说的详细一些感激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换种铝合金材料吗,好像6061比5052硬点。

不好意思啊,亲
我刚来这边,这边好像都是一天好几千件的做
只有5052的,而且应该的长期购买的
可能不会同意换材料
你还可以帮我想些其他办法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对不起昨天打多了字是《不》应该是铝的塑性好。
也同意26楼的猜想,
不知你们是不是用的白钢冲针呢? ...

我问了一下
我们这边的冲头是SKD11的
不知道合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对不起昨天打多了字是《不》应该是铝的塑性好。
也同意26楼的猜想,
不知你们是不是用的白钢冲针呢? ...

你说的“假如是看看第一,二级处是不是过渡不好,可以放点拉伸用油试下。
因为在冲床运动时使铝材表面层移动,冲压成型,材料拉伸、裂纹,所以产生毛刺。”
表面移动是只一开始冲小孔时还是抽芽时呢,如果要加拉伸油应该加在哪一步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太客气了,很感谢你的意见
请问为何铝塑性好就容易起毛刺呢??是因为它比较软吗?还是抗疲劳强度不够 ...

算是经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算是经验吧!

我今天突然发现,在前面抽芽翻边的预冲孔时毛刺就产生了,钢的比较少,铝合金就会有毛刺和一些小的翻边
请教这是什么原因,用的冲头相同,我觉得应该不是冲头问题,你遇见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今天突然发现,在前面抽芽翻边的预冲孔时毛刺就产生了,钢的比较少,铝合金就会有毛刺和一些小的翻边
 ...

铝的延展性好的原因吧,现在考虑冲头是否能调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铝的延展性好的原因吧,现在考虑冲头是否能调换一下?

请问您说的调换冲头是换成更尖锐的嘛??

网友:
不好意思,两天前就看见了,没来得及回复,还让楼主特意跑一趟。个人见解如下:
1.关于底孔
由于螺纹成型的原理不同,挤压丝锥较切削丝锥对攻丝底孔尺寸的要求比较严格。大了螺纹牙型不饱满,影响联接强度,小了牙型太饱满,增加切削力,并随之而来其他不良影响如增加切削热、降低丝锥寿命等。所以,合适的底孔对切削丝锥来说尤为重要。底孔的大小除了经验值外还可以理论计算,具体可参看http://www.sizhuiwhy.com/archives/47.html和http://www.sizhuiwhy.com/archives/35.html,这里不做过多说明。

2.关于速度
合理的攻丝速度不仅是根据孔型、深度、润滑、丝锥性能、攻丝设备来设定,更重要的还是材料。一般来说越软的材料速度越高,这不仅仅是提高攻丝效率,质软材料虽然塑性很好但有时容易粘刀,较高的攻丝速度可减少切削刃与材料接触时间,在不产生切削瘤的前提下同时提高螺纹质量。但此时必须做好润滑。一般的刀具供应商会给出不同材料的推荐切削参数,这是人类一百多年来工业文明的研究成果,应该参考使用。当然,根据自己的工况可以合理的调整。
3.关于圈数
楼主所需的螺纹深度基本是2个螺距,再加上丝锥切削刃的3个螺距,一般走5圈就就可以了。15圈也不是不行,只是第一是没必要,第二丝锥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可能会加剧牙型误差的累积。
把楼主的帖子前前后后又仔细看了下,又发现一些别的情况。从图片来看,部分毛刺并不是攻螺纹时产生的,而是冲孔后留下的,因为攻螺纹产生的毛刺一般不会这么大这么厚。如果是,请在冲孔工艺上做下调整。
从楼主提供的丝锥图片及参数(M3×0.5 RH6-P 和 M2×0.4  RH4-P)来看,猜测M2的毛刺应该会少一些。
至于楼主说为什么铁比铝挤压情况好很多不会出现毛刺的问题,应该是与材料特性有关。材料方面研究不多,无法过多分析。不过老衲以为,大概是因为5052延伸率太高了的缘故。
所以,建议楼首先增大底孔尺寸,其次适当的提高攻丝速度。如有必要,可试用带润滑沟槽的挤压丝锥。
此外,关于丝锥断了的问题,虽然据此不能断定就是底孔所致,但老衲以为这已是底孔过小的明证。

网友:
丝锥后角面磨掉一半左右,让丝锥挤压减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