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要求HB240--285,表面淬火HRC48--52,硬度怎么检测?

楼主(2012-06-04):
向各位高人求助一下,机械零部件的硬度问题。机械零件的图纸要求HB240--285,要求表面淬火HRC48--52,这时硬度怎么检测?只需要测HRC硬度吗?谢谢。

网友:
把淬火层去掉,测心部硬度。

网友:
HB240-285是45钢材料出厂时的硬度要求,如对材料要求严格,买料时就要检测这个硬度,一般生产时不在检测。HRC48-52是对加工好的零件表面淬火硬度要求,是必须要用硬度计检测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那么说检测HRC 就可以了。

网友A:
你的零件是要先调质到240-285HB,然后局部淬回火到48-52HRC,两次热处理都要测硬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零件是要先调质到240-285HB,然后局部淬回火到48-52HRC,两次热处理都要测硬度的.

我知道过程中是这样的,但我们是由外协厂家来做的,最终应该怎么检验?谢谢

网友A:
在表面淬火的地方测HRC,在没淬火的地方测HB,二者都合格则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表面淬火的地方测HRC,在没淬火的地方测HB,二者都合格则OK.

谢谢!

网友:
表层HRC,心部HB,不就可以了,

网友:
维氏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