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插装电磁阀,试压台测试,请教

楼主(2012-06-04):
请教螺纹插装电磁阀问题,如图电磁阀。。。

试压台测试时,测试压力到20MPA时,阀也随之打开20MPA。然后关闭试压台压力测试保压。但是当关闭试压台压力时,阀关闭动作不太灵敏,压力表会掉1~2MPA。阀套阀芯的光洁度也不差了啊,可是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

求各位大侠解答,,,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路过看看学习学习

谢谢回帖。知道这高手如云待高手解答···

网友:
来学习的:   什么型号的电磁阀呀,什么动作的,学习下。

网友B:
注意拧紧力矩,不要超过设计时规定的力矩,因为锥阀与阀座之间的间隙0.012-0.025,力矩太大了,阀座变形,会为速度就慢了。

网友C:
带压先关阀再关泵 试试,再看压力能下降多少?压力要下降那是肯定的 就看压力下降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拧紧力矩,不要超过设计时规定的力矩,因为锥阀与阀座之间的间隙0.012-0.025,力矩太大了,阀座变形,会 ...

这个可能性可以排除,刚开始以为是这问题,,,然后我们用手拧紧的。还是要谢谢你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压先关阀再关泵 试试,再看压力能下降多少?压力要下降那是肯定的 就看压力下降多少!

是的,先卸压的,泵一般情况下是不用关的。压力下降一点确实的,,可是下降了1~2个兆帕就有点多了,客户拿来的样品只下降0.5兆帕左右,而且是缓缓的下降,,而我们的是快速掉1~2兆帕,纠结啊~~

网友:
看看你的节流孔是不是有问题,例如大小、长度

网友:
a电磁阀换向时是有一定的压力波动,可能是电磁阀的问题,建议换个试试,不是很了解!不行就加个蓄能器呗保压!!

网友:
那就是你们的阀座孔口不圆,圆度要保证在0.004以上的精度。清洁煤油滴漏,30分钟不荫油。

网友:
那就是你们的阀座孔口不圆,圆度要保证在0.004以上的精度。清洁煤油滴漏,30分钟不荫油。能稳定到这个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