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小轮带动大轮,该选择多大功率电机,怎么计算?

楼主(2012-06-04):
大家好。有一关于电机大小选择的问题求助大家。
如下图。小轮带动大轮,大轮的中心轴上有个15KG重的圆盘。我该选用多大功率的电机。希望高手指点计算方法。谢谢!

网友:
顶贴 正想问类似问题。

网友:
差手册计算扭矩,计算惯量,计算功率。
你得先弄清楚你的负载情况,到多大负载,转速多大?工况如何?
把已知条件弄清楚了再计算,或者按计算公式去找参数,把参数代进去就可以计算了

网友:
其实这就是电机的选型,要系统的学习,不然换一个问题你又不懂了,这个只是很重要的!

网友:
找带轮机械设计的资料吧。

楼主:
有没有简单的估算方法。

网友(2012-07-08):
你要把原盘的转速以及原盘盛满零件后的重量告诉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