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很长,不能立起来加工,四轴加工中心可以做么?

楼主(2012-06-04):
请问一下加工中心高手:

由于产品很长,不能立起来加工,所以加四轴加工中心横着加工,但我拿到加工店里,说不能做,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做,不就是三轴联动吗,不什么不能加工,Z轴 A轴 X轴,求解。

网友:
多长,卧加也不行?

网友:
用磨床磨好了。

网友:
普通的三轴立式加工中心,配一个分度盘、手动卡盘、手动顶尖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点评):
如果用分度盘不知道他这个工件有多重。

网友:
这个铣不出来吗,有分度贺怎么加工都行呀。

网友:
一台铣床都能摇出来啦

网友:
看你的图没标精度,外圆车出来,拿到普通铣床上铣2个面就行,上四轴浪费

网友(点评):
铣床铣10°的时候做一个10°垫的工装就行

网友(点评):
R1.5上锉刀,哈哈

网友:
这图纸,长度尺寸没有,截面标记也没有。没有搞清楚要加工什么。

网友(点评):
很长 。。是多长 100米还是1000米 你要是整1公里 估计是没法加工

网友:
感觉车铣复合加工中心更容易做,第四轴做也没问题

网友(2012-07-27):
不知道你说的长有多长?
如果很长就算上四轴卧加加工。那么大的卧加加工费根本不便宜。

还是找大一些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划算。

网友:
这个可以做,四轴用卡盘。一夹一顶。记住找好中心与跳动。、、、软件随便一出程序就行。不会的话可以给我。我给你出程序。

网友:
图纸表达不清,无讨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