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中15:04中的叶片夹层是使用什么工艺做到的?

楼主(2012-06-04):
1. 片中15:04中的叶片夹层是使用什么工艺做到的?
2.片中20:31的工装我只看到能调节叶片径向距离但没看出来怎样保证叶片之间的间距与倾斜角度的

网友:
1,三个部分均为钛合金制成,然后先点焊固定后再扩散焊。目的是减重。这就是罗—罗的“宽弦无凸肩空心夹层结构叶片”
2,间距和角度有槽保证啊,插进去再焊的。

游客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那个工装我理解了谢谢大侠指点
如果截面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楼主的解释我已经理解,但是叶片边缘他又是怎样处理的呀?通过模具把三层同时挤压?

楼主:
扩散焊   diffusion welding   将焊件紧密贴合,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下保持一段时间,使接触面之间的原子相互扩散形成联接的焊接方法。影响扩散焊过程和接头质量的主要因素是温度压力扩散时间和表面粗糙度。在一定范围内焊接温度越高,原子扩散越快焊接温度一般为材料熔点的0.5~0.8倍,一般在0.7倍的时候效果最好。根据材料类型和对接头质量的要求,扩散焊可在真空、保护气体或溶剂下进行,其中以真空扩散焊应用最广,这是因为在真空状态下,焊接过程中焊接界面的气体会被吸到真空中。为了加速焊接过程、降低对焊接表面粗糙度的要求或防止接头中出现有害的组织,常在焊接表面间添加特定成分的中间夹层材料,其厚度在0.01毫米左右。扩散焊接压力较小,工件不产生宏观塑性变形,适合焊后不再加工的精密零件。扩散焊可与其他热加工工艺联合形成组合工艺,如热耗-扩散焊、粉末烧结-扩散焊和超塑性成形-扩散焊等。这些组合工艺不但能大大提高生产率,而且能解决单个工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如超音速飞机上各种钛合金构件就是应用超塑性成形-扩散焊制成的扩散焊的接头性能可与母材相同,特别适合于焊接异种金属材料、石墨和陶瓷等非金属材料、弥散强化的高温合金、金属基复合材料和多孔性烧结材料等。扩散焊已广泛用于反应堆燃料元件、蜂窝结构板、静电加速管、各种叶片、叶轮、冲模、过滤管和电子元件等的制造。   扩散焊是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下将种待焊物质的焊接表面相互接触,通过微观塑性变形或通过焊接面产生微量液相而扩大待焊表面的物理接触,使之距离离达(1~ 5)x10-8cm以内(这样原子间的引力起作用,才可能形成金属键),再经较长时间的原子相互间的不断扩散,相互渗透,来实现冶金结合的一种焊接方法。

网友:
实在太高深,不懂,但我佩服,顶下

网友:
先搞成三明治,然后“inflation”(膨胀)。

视频里说,连同工装一起进炉子,用耐高温气管往里面充气,历时4个半小时搞定。

游客

网友:
据我观察应该是先扭曲好再扩散焊接的吧?
恩,是先上下错开焊好了固定点,进炉是有根管连着,然后充气,涨开的。
回帖是对应楼主在2楼的提问,截面变化如何扩散。其实是先扩散再变形。 有趣的是,扩散焊中间的瓦楞芯的时候,怎么就周期第上下扩散而不是一股脑地都给扩散了? 难道不扩散的地方有保护,或者扩散前已经压成凹凸
那叶片的扩散焊就是在一定温度,一定惰性气体压力下进行的。

网友:
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