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开口扳手(日本人给我们介绍的),国内厂商有做的么?

楼主(2012-06-05):
来公司的日本人跟我们介绍一种用于装配的气动开口扳手,网上查了一下,只查到日本瓜生和富士这两个牌子,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国内的同类产品

网友A:
你说的是日本的FUJI气动扳手吧,日本的东西,好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日本的FUJI气动扳手吧,日本的东西,好东西

别盲目崇日

网友:
你看看扬子工具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盲目崇日

哎。不想说什么。盲目崇日。。

网友:
譬如,螺丝和螺母固定时,拧松了,会造成固定不好,影响结构稳定性,拧太紧了,容易早造成连接处应力集中,要么螺丝,螺帽被破坏,要么固定物被破坏。

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以有两种办法:
1. 选购扭力扳手,扭力扳手上可以预置一个扭力的最大值,用这个扳手拧螺丝、螺母,当拧到预置的扭力时,就拧不动了,紧固的扭力就是预置的最大值。这种方法广泛用在汽车制造、维修、工程等领域

2. 用扭力测试仪预置一个需要的扭力,先校准好 电动或气动的螺丝刀,然后再用这些电动、气动工具进行紧固工作。这钟方法广泛运用于家电及其他工业产品流水线上。

扭力扳手国产的可以选准达牌(国内最老牌的产品),进口的可选东日或中村或美国的CDI。  参见:a href="www.sell17/sell17_Product_2422539.html" target="_blank"www.sell17/sell17_Product_2422539.html/a
扭力测试仪仪,我选购蓝光(LK)牌,多普达,三星,美的,新客的厂家都是选用的该品牌扭力测试仪。参见:a href="www.sell17/sell17_Category_2217565_1.html" target="_blank"www.sell17/sell17_Category_2217565_1.html/a

网友:
台湾鸿斌

网友:
这个东西使用场合少,价格奇高啊

游客

网友:
前辈能否介绍下这种产品的生产厂家品牌及价位情况?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这种东西。

网友(点评):
这个好像是砂轮吧

网友(点评):
你这个应是风批吧

网友:
只有精密机械中采用。

楼主:
正是弩马前辈所说的这个东西,当时日本人给我们传了个PDF,是日本瓜生的产品介绍,请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这种东西。

不是,这种气动直磨机我们有使用的,是弩马前辈所说的那种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这种东西。

这是气动直磨机,在我们这里有使用的,所说的气动开口扳手是弩马前辈贴图上的工具

网友:
譬如,螺丝和螺母固定时,拧松了,会造成固定不好,影响结构稳定性,拧太紧了,容易早造成连接处应力集中,要么螺丝,螺帽被破坏,要么固定物被破坏。

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以有两种办法:
1. 选购扭力扳手,扭力扳手上可以预置一个扭力的最大值,用这个扳手拧螺丝、螺母,当拧到预置的扭力时,就拧不动了,紧固的扭力就是预置的最大值。这种方法广泛用在汽车制造、维修、工程等领域

2. 用扭力测试仪预置一个需要的扭力,先校准好 电动或气动的螺丝刀,然后再用这些电动、气动工具进行紧固工作。这钟方法广泛运用于家电及其他工业产品流水线上。
   这个是实际 就是这么多 我司也是

网友:
也查过楼主所需要的东西,可能因为用的场合少,也只查到日本的。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6034

网友:
国产的应该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是弩马前辈所说的这个东西,当时日本人给我们传了个PDF,是日本瓜生的产品介绍,请见下图

搜了一下,这个产品不太多。

瓜生的产品参数在上面,可以看一下是否满足你们的要求。
第二列数值是touque的范围,
最右一列是开口处六角形的两条平行边之间的尺寸。

一定要开口的是吧,为啥呢。是不是螺母里面还要穿电线。

网友:
这个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了一下,这个产品不太多。

瓜生的产品参数在上面,可以看一下是否满足你们的要求。

我们这是用来扳油管螺母的,多根油管并排装在一起,空间狭小所以一般扳手使用不便。油管之间间距是60,螺母对边是24,按此规格没有合适的,开口够的扳手会与旁边的油管螺母干涉,还是用不了

网友(2013-05-04):
这个东西在什么场合使用呀

网友:
个人觉得也不是盲目媚外,现在国产的东西很多都不靠谱,包括人!!!

网友:
瓜生的型号最全,富士的只有两个型号,斗牛士的型号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