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环是铸钢,如何保证跳动度0.05,还有0.8的粗糙度?

楼主(2012-06-05):
这个环是铸钢,这两个端面的对孔A的跳动度0.05,如何才能保证呢?
不知道那个厂铸这东西出来、喷血!!!,还有个问题,这个面要保证在0.8的粗糙,{车床车0.8的粗糙那也是很牛了,别说这面了、呵呵、}有什么能方法保证光洁度呢?{尽量}。给给意见,感激不尽!!!

网友:
我觉得主要在刀具上做点文章吧

网友A:
等候高手,我们也有类似情况,图上那阶梯内锥我们是圆弧面,要求氮化(HV800)粗糙度0.4
LZ这个零件应该比我们好做,用数控车床下端面与内孔一次装夹完成加工,以下面磨上面。设备好的话应该能满足跳动问题

网友:
3楼较可取,但粗糙度似乎很难达到

游客

网友:
所以我没说粗糙度问题^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候高手,我们也有类似情况,图上那阶梯内锥我们是圆弧面,要求氮化(HV800)粗糙度0.4
LZ这个零件应该比 ...

镜面氮化?听过,但是我不知道具体能达到粗糙度多少,麻烦告知

游客

网友:
我们已收到图纸和合同,但到底怎么做现在还一点底都没有

网友:
蚂蚁窝一样!!

网友:
难度相当的高呀,就像6楼说的。

网友:
数控磨床

网友:
自己做个抛光的,砂带机,或百叶轮(也是纱布做的)

网友:
Ra0.8数控车可以达到,只是刀具寿命比常规的要差一些。

网友:
我感觉应该在刀具和转速上下点功夫吧,我的车床也做过这样的零件,我用的转速是2500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镜面氮化?听过,但是我不知道具体能达到粗糙度多少,麻烦告知

镜面氮化的话就是淬火后氮化,然后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