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上大孔径的螺纹,有哪些加工方法

楼主(2012-06-05):
各位大侠,现在我需要在铣床上加工一个M40X2的螺纹,这种螺纹一般都有那些加工方法,谢谢指导!!!

网友A:
内螺纹还是外螺纹啊

网友B:
铣床上加工很困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螺纹还是外螺纹啊

内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床上加工很困难吧

这个螺纹就是铣件上的一个内螺纹,不知道大侠有方法没

游客

网友:
还是到钻床上做吧

网友:
铣床有点困难,上立式加工中心吧,有螺旋铣功能的都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