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加工,好做吗?

楼主(2012-06-05):
谢谢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不知道你要的量是多少,多的话建议百度“冷弯成型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要的量是多少,多的话建议百度“冷弯成型设备”

用量不是特别的多,不知道冷弯成型价格高的嘛;如果小批量的话,那种加工方式会比较的合理的呢?谢谢

网友B:
批量生产开冲压连续模,小量生产有手板模制作,一步一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批量生产开冲压连续模,小量生产有手板模制作,一步一步做

那么连续模需要多少钱的?手板模又需要多少钱的呢?
是不是大批量的话连续模比较的合算?小批量的是手板模比较的合算的?
这两者的质量怎么样的,产品的精度怎么样?谢谢!

网友:
产品尺寸比较大,开模不管是连续模还是手板模都是比较贵的,手板模大概是连续模价格1/3吧,具体价格可以问模具厂,
精度当然是连续模更高,而且尺寸稳定,手板有定位误差,精度差一点

网友:
量小的话就用折弯机配合常规模具,可能需要对模具进行适当改造;
量大的话就定制一副模具,然后用大吨位液压冲床加工,注意速度要慢,否则模具崩裂!!

网友:
同意七楼的看法

网友:
很多种方法来做,主要看量,冷弯成型的话,上级10万米才有一做。用压力机的话,上万件吧,用折弯机的话也得上千件。用连续模不知道怎么做,700多长,没有那么大的冲床吧。先期投入是一个比一个低,加工费是一个比一个高。

网友(2012-09-15):
这个难度还是不小。关键是尺寸公差怎么样。比较高要求的一般的还做不了

网友:
看不清图片是什么东西